关于自力式调节阀

楼主(2007-04-05):
以前用过一些氮风调节阀,但是都不好用,现在想采购一些,不知道还是进口的好呢,还是国产的好,具体有哪些品牌的阿。

网友A:
这可说不清,你可以在网上找一点资料对比一下,
不就可以了.
这里一句两句怎么能说清呢.
呵呵.

网友B:
是氮封,还是氮气调节

楼主:
要是在网上找到的能比对好就好了。

网友C:
自力式调节阀用于连续的氮气压力调节,比较好用

如果是氮封,储罐有比较小、不连续调压的的情况下不建议使用,因自力式调节阀都会有泄漏尤其是国产的,会逐渐憋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