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问,怎样检测串激式电机转子故障?

楼主(2007-04-05):
请问,怎样检测串激式电机转子故障?(电机能转,但是碳刷的火花非常大,碳刷部分无故障)

网友A(2007-05-31):
呵呵.楼上的空顶哟,
火花大,要分别对待的.原转向接法未变,换向片个别烧蚀的话,一般应是转子断,短路了.定子短路也可能造成.
也可以拆开转子上短路器或表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