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经常烧

楼主(2007-04-05):
有一台25P的风机,用台达VFD-B变频器控制,风机马达经常烧(平均两个月一次),我查了变频器,线路都正常,小弟水平有限,望高手帮忙一下.

网友A:
变频器到电机的距离?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电机的运行电流?变频器的电子热保护值?是否都在电机的许可范围内?

网友B:
电机的运行电流?变频器的电子热保护值?

网友C:
你的电机不会是劣质的电机吧.

网友D:
风机的运行情况,周围的环境都有关系.

网友E:
是不是低频运行,散热不好

网友F:
电机烧的具体情况请说明,比如: 绕组烧的情况, 轴承, 导线, 电机表面的绝缘漆是否也起泡........ 另外,所带负载也请说明.

网友G:
为什么不用VFD-F的呢?那是风机水泵专用的呀!

网友H(2009-03-14):
压频比曲线重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