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四个K120S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7-04-05):
我要用四个MASTER-K120S和PC机相连,打算设置一个主站,三个从站,
主站向从站发送数据,让从站输出端有输出就可以了。
主站用RS-232与PC通讯,PLC之间用RS-485通讯,
请问这样做可以吗?
我看了说明手册,好像没有介绍。
请教各位大虾
通讯参数如何设置,编程和接线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本人刚接触LS K120S半个月,请高人指点迷津,本人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顶一个先,不能让它沉了,
要不然,周六又要加班啦。

网友A:
 LS产电老兄,不能光顶啊,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B:
LS真没有技术高手了吗?现在都走空了

网友C:
有问题问kueni吧。。。他是这版块的公认高手。。。(不过,他有时,话多了点。。。)

网友D:
可以这样用,PLC之LS的专协议,这个快的很,也好设置和编程。

PC和PLC之间,不知道你用的什么上位软件,不好说

网友E:
这样做可以,K120S有3个通讯口,这三个通讯口是独立的通讯端口,2个RS232,1个内置RS485,其中1个RS232和RS485是LINK协议,另一个RS232是LOAD协议,并且是程序的下载端口.
  也可以使用上位机为主战,4个PLC做从战.如果是触摸屏的话,需要具有1拖多的功能.

网友F:
和pc通讯的PLC232通讯可采用lg专用协议,设为从站。485通讯采用lg专用协议,设为主站

其它三个plc485通讯都采用lg专用协议,设为从站

当然还有其它的方案.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我用K120S内置的RS-485端口,采用用户自定义协议成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三个从站可以同时控制主站的输出。周六的班没白加啊。

网友G:
为什么不用HMI而用上位机呢?又省钱又不要设站,上位机的是要用组态软件的吧,这样不是很划算呢,LG自带的两个口是不错,而且支持MODBUS。LG自定义也好用,不过一般用无协议的也多啊!

网友H:
用标准配置的可编程,用232口进行编程监控,用485口进行PLC之间通讯.需要在PLC通讯口中设定通讯表

网友I:
做LG的人还是不少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