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小问题 大帮助

楼主(2007-04-05):
我其实很喜欢这个网站,因为在这里问弱智问题别人不会笑你,还会帮你,不像其他的饿网站,稍稍问的简单就招来骂声一片,为了充分证明我的高论,我在这里又问几个弱智问题
我们常说什么电压大会打死人啊,什么安全电压的,一会又听别人说电流大,电压小不会打死人,搞的我头昏脑涨,对于我们这种半路出家的电工尤其厉害,在呵责里希望大家不要笑话,恳请哪位大师具体说明一下,我在这里就先感动的一塌糊涂啊

网友A:
我个人认为还是先看看书比较好!

网友B:
安全电压理论上来说36V.
常识来说,人被电死主要是由于大电流通过人体,被烧死的。
受电击时电流通过人体形成回路,人就相当于大电阻。
根据w=i*i*r*t 电流小的话时间长了也受不了。
单纯的电压加在人体上只要不形成回路就没关系,麻雀站在高压线上不被电死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C:
建议先看书。电流大小,以及电流流经人体的途径是造成人体触电事故大小的主要原因

网友D:
现在安全电压是24V,当人体大量出汗或是刚洗澡出来,人体的身体阻值是很小的,在36V电压下,同样发生过触电死亡的案例;最危险的身体触电路径是手,心脏,手;或者左脚,心脏,手或脚;人体被电压击穿表皮电阻和在50mA电流刺激下,10秒钟内脱离的并得到救助的能逃命的概率是90%,30秒的概率是60%,不到1分钟的就只有10%了,超过的话,基本没救了;呵呵,当然,除了皮特别厚的;电压等级低的话,只要不击穿人体表层电阻应该是没事的,所以,如果是低电压,大电流,一样不会死,因为电流再大,没有在人体内形成通路,一样没作用。

网友E:
呵呵.看看心脏能承受多少个mA.就能知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