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 急!

楼主(2007-04-05):
大家好,我最近组建了一个主站由三菱Q02系列PLC加上QJ61BT11N主站模块,远程站由三菱FX2N的PLC加上FX2N---33CL的模块组成的远程设备网络,现在硬体测试全部OK,只是不知数据如何交换,如何在主站PLC里如何读取1#站DO的值,如何把主站里的D0的数据写入1#站的在D1?
  急求好心人的帮助,谢谢
我的邮箱是wang.bing@liteon.com

楼主:
 奇怪了,有这么多访客,竟然没有人能知道这个小小的问题?

网友A:
FX PLC中需写初始化程式.分配RX RY Ww Wr

楼主:
要怎么样去写,请指教!

网友B(2008-12-31):
假定32CCL设定为1号站,占用一个内存站

针对从站编程:

RX/RWr是通过TO指令:----[TO H0 k4M0 K1] or ----[TO H8 D100 k4]

RY/RWw是通过From指令

针对主站的编程:

直接调用设置好刷新元件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