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连轴器请教大家

楼主(2007-04-05):
小弟现在的设备上,有一轴的步进电机装上去用了不久,滚珠就坏了,电机断电时用手都很 难扭动,我现在电机和机械手的出轴之间的连轴器用的是弹性连轴器,用校表侧过后是步进电机的轴和机械手的轴同轴度不好,现在调整后两轴的同轴度只能达到30个丝,请问,这样的同轴度是否可以,步进电机安装对同轴度的要求是多少

网友A:
30个丝,也就是0.3mm,确实不小,即使使用“弹性连轴器”也还是会在电机轴上产生较大的径向负载,该负载一旦超越电机轴承的允许值,轴承必然会迅速失效。建议:
1.想尽办法提高和保证同轴度;
2.咨询步进厂家,看看他们对安装偏差的极限要求径向和轴向负载的限制水平;
3.选用刚度稍低的弹性连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