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数据存储器的数值

楼主(2007-04-05):
各位高手,怎样在电脑中修改数据存储器的数?在手编中呢?谢谢!!!!

网友A(2008-04-10):
哥们教教怎么整啊谢谢啊

网友B:
一般在编程软件中进行修改,可以直接修改存储器的值,但需要和PLC联机,在线修改。至于怎么修改和修改的步骤,各种品牌的PLC都大体类同。楼主如果要问更具体的问题,请自行操作后再提出更具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