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求助:AB_PLC模拟量输入问题

楼主(2007-04-05):
各位高手:我用1756—L55M12 CPU模块,1756-IF16模拟量输入模块,当有电流信号经GS8047-EX检测端隔离式安全栅输入时,在5000环境接收不到,若经齐那安全栅输入时,可以采集到,请问这是为什?

网友A(2007-05-08):
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请检查接线和模块

网友B:
还是检查线,AI有2中接线方式,一种是直接,还有一种是串个24V的电源.

网友C:
1756-IF16你用的是SINGLE END(单端模式)吧。
单端模式,模块和变送器0V是需要等电位连接的。
齐那安全栅的0V是等电位连接或通过补偿电路等电位连接。
而隔离式不是。
解决方式:1、0V等电位连接
2、改为差分模式(但1756-IF16的16通道只能用8通道)

网友D:
恩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E(2007-07-18):
0等电位连接怎么个连接法

楼主(2007-12-10):
谢了,后来换成齐纳安全栅.学习.

楼主:
现有昆腾内运行程序与电脑内备份不匹配,想增加两个变量,无法找到与运行程序相同备份,上载后变量表是空的。

网友F:
lly答的是正确的,右边的端子需要短接。

网友G:
一个是接线问题,一个是模块属性设置问题。

网友H(2008-04-01):
有没有1794ID2和1794IF4模块的样例程序,麻烦老大给一份l_j0205@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