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模块这样配行不?

楼主(2007-04-05):
我用的是FX2N-48MR的PLC ,1个FX2N-32ER的扩展单元,6个FX2N-16EYR的扩展模块,这么配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
大家提提意见,我是菜鸟,没搞过

网友A:
可以,FX2N最多可以扩展到256个输入\输出

楼主: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数据线有多长呢?我的6个模块要是摆不下的话肯定要作两排摆的

网友B:
数据线很短的,如果做两排肯定不够长,不知道有没有延长线买

网友C:
可以使用FX2N-80MR加6个FX2N-16EYR,这时不要使用CPU上DC24V供电,用另外的DC24V供电就可以了。
延长线有FX0N-65EC 加一个FX2N-CNV-BC转换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D:
没有问题!

网友E:
以前见过延长线!这么麻烦不如用模块式的PLC,我是做工控产品销售的,我们主要代理三菱产品,有很好的价格优势,质量保证,哪位朋友需要,QQ:474674513!(另外:本人积累很多工控软件和手册资料,包括西门子S7-V5.4,有授权的,免费提供)

楼主:
再请教两个问题:
1、FX1N,FX2N系列控制器的基本单元+扩展单元+6*FX16ERY,内部电源容量计算后不够,可以用外部DC24V电源供电么?那种机型可以,哪种不行?
2、我的数字1,0输入信号用250米远,BVR 1.5的多芯线,请问问题大不大?有问题的话,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F: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