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的干扰

楼主(2007-04-06):
各位高手,我最近在调一台伺服电机,用的是GALIL的运控卡和安川的伺服,现在的情况是,只要将伺服驱动器与运控卡连接上,运控卡就显示有编码器信号返馈回来,断开却没有事了,反复修改了好多天,运控卡商建议我在驱动器的电源上加滤波,由于购买滤波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上来请教一下高手,有没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怎么解决它

网友A:
伺服上电了吗?如果上电了,伺服使能没有?伺服转动或微动吗?

反馈信号是如何接入的运控卡的,如果是差分接入。终端匹配电阻接的合适吗?

滤波该加还得加,先看看上面的问题吧,依次检查,解决。

楼主:
伺服是上电的,而且是上电使能,一旦伺服断电,就没有反馈信号了,而且上电时,如果不发信号,电机也是不动的,反馈信号是接说明接入了运控卡的端子板,说明上没有提到匹配电阻的事呀

网友B:
如果是简单的干扰,把控制线和反馈线的屏蔽都接大地,把控制器和伺服电机中的基准电位接好。

网友A:
伺服上电就使能?不建议这样做,使能信号应该受到运控卡的I/O控制,需要工作时,才使能,平时应该通过上拉或下拉保证使能信号在逻辑上是禁止的。
反馈信号接入运控卡时是差分的,还是单端的,若是单端的,没有匹配电阻的问题,但是来自伺服的信号也必须是单端的,不建议把差分信号分开来用。
另,反馈接入运控卡时是AB两相正交信号吗?

楼主:
是两相的正交的,现在已经改过来,上位使能

网友A:
那么现在情况如何了?

网友C:
“如果是简单的干扰,把控制线和反馈线的屏蔽都接大地,把控制器和伺服电机中的基准电位接好。”
可是,他的现场根本就没有大地可接。

网友D:
你的编码器和动力线的屏蔽不是很好,我们知道动力线旁边会产生一定的磁场,可能会影响编码器里面的信号!

网友C:
直接量化的测量电磁干扰的强度,对于绝大多数用户来说,都是不现实的。不过,通常只要真的严格按照伺服手册接线、布线,就不会有大问题。比如电源滤波、比如真正的接地、比如磁环。但是,卖伺服的有不少也不知道应该配什么型号的滤波器、要如何接地、套什么样的磁环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