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PIC控制步进电动机驱动系统的设计

楼主(2007-04-06):
用PLC设计三相步进电动机的驱动器。
步进电动机能够正转、反转;有三相单三拍、
三相双三拍和三相六拍工作方式。
改变PLC输出脉冲的频率,从而改变步进电动机的转速。
要有不同颜色的指示灯显示步进电动机的正反转及工作方式。
同 邮箱yangaijun451@163.com 或QQ17005791联系谢谢!!!!

网友A:
用PLC做步进驱动器,还真是比较新鲜的话题。用模拟输出口还是IO口?要是做出来了,一定要请教一下。

网友B:
用PLC做起来比较累!成功的几率为零,用单片机做起来还好些。

网友C:
作为功能性验证和演示不妨一试,做产品就免了,成本,体积都是问题。

网友:
"用PLC设计三相步进电动机的驱动器。"
这句我就没看懂。PLC在这里是设计工具?还是控制器?

网友D:
估计是说的PIC 不是PLC

网友C:
PIC?楼主是在用片儿机?标题倒是这样!楼主是否应尽快出来勘误或者解释一下。

网友E:
PLC脉冲控制步进应该算是一种标准运用吧!

网友C:
PLC以脉冲方式控制步进驱动器,令步进运行确实应该一种标准运用!
不过楼主所说的“有三相单三拍、三相双三拍和三相六拍工作方式”不知是什么意思,有让人产生误解的可能,是不是指由PLC决定步进的相序和脉冲分配。
如果是指通过PLC的I/O,配合步进驱动的I/O接口,实现步进的“三相单三拍、三相双三拍和三相六拍工作方式”以及“正反转”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不过也就没什么新鲜的了,大家不都是这样用吗?

网友F(2008-04-07):
欢迎参观 我的步进电机控制器博客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12094

网友G:
学问有点浅,不是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