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机械上的0-0.5毫米距离的测量

楼主(2007-04-06):
求解:印刷机械上的0-0.5毫米距离的测量
作者: 踏上归途 ,2007-4-5 11:23:00 发表于:《行业论坛》 共有0人回复,12次点击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各位老师,我现在想做一个印刷机上两压轮距离的自动控制,两轮之间的最大距离是0.5毫米,通过变频器带动异步电机,驱动丝杠调节两轮之间的距离,对于检测这么小的距离,需要有距离反馈信号,请大家给我推荐一个好的产品,谢谢!

好久没人恢复,再发以下

网友A:
也可以用机械视觉来试试

网友B:
“变频器带动异步电机”控0.5mm距离,个人以为不容易,异步伺服尚可。
至于距离传感,光栅,磁栅,或者电涡流微位移传感器都行吧!

楼主:
异步电机后面有个减速机,不是准确定位,在一定范围内就行.我现在就是考虑怎么样把距离能准确测量和变送信号.

网友C:
丝杠螺距是多少?在丝杠上装编码器够不够用?

网友D:
用位移传感器吧,带主动测量的,MAPOSS的可选的很多,不过有点大材小用了,一般可以测到0.001mm,呵呵,日本的产品也很多,不过不喜欢小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