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NET

楼主(2007-04-06):
刚要用到SIMATIC NET与S7200,300通讯,哪位能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你到底真么问题啊!这么说谁能帮你??

网友B:
组太,配置OPC

网友C:
是想用哪种通讯?PROFIBUS,ETHERNET还是MPI等?

工控啊!

网友:
说明白什么问题呀!!!

网友D:
到底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
用SIMATIC NET与S7200,300通讯,用的是PROFIBUS.请问在SIMATIC NET应该怎么设置,S7200,300里有应该怎么组态,   谢谢!

网友E:
西门子MPI转以太网通讯的全新解决方案-HILSCHER通用网关系列之NETLINK实战篇
    西门子MPI转以太网通讯的全新解决方案
经常使用西门子S7300/400的朋友都知道,一般传统的MPI连接方式
是采用西门子PC适配器或者CP5611,进行Step7程序下载,组态软件通过其与PLC进行数据通讯。但是西门子PC适配器,是采用串口或者usb口的方式,通讯距离受到很大局限。并且PC如果要与西门子PLC通过以太网进行通讯,需要增加西门子专门的以太网PLC通讯模块(如CP343 )和西门子NET软件。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使用MPI通讯的项目改造,用户不仅仅需要购买西门子以太网通讯模块,还要考虑柜内槽位和接线问题,同时还要对PLC程序和上位机监控软件进行修改,工作量是比较大的,也存在修改是否正确等问题。针对以上提出的问题,我们提出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使用德国HILSCHER的NETLINK转换器可以轻松通过以太网连接西门子PLC,进行Step7程序下载,并实现组态软件与PLC之间进行以太网数据通讯,并且不需要对原有PLC程序和上位组态软件进行任何修改,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其良好的性价比无论对最终用户还是系统集成商而言都是不二选择。一、产品简介    netLINK具有MPI接口和10/100 MBit/s以太网接口,是连接PC与PLC的紧凑型以太网网关。其结构是固定在DSub连接器外壳中,能够直接接到设备的MPI插头,通过一根3米长的以太网电缆,再连接到交换机、Hub或PC上。供电电源是直接由MPI插头提

网友F(2009-11-11):
有simatic net v6.0 吗??????????

网友G:
SIMATIC NET是配置西门子下位机和上位机通讯的软件,不知道你要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