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224XP怎样实现伺服电机控制

楼主(2007-04-06):
怎样实现输入点I0.0=1时,伺服电机产生降速?降速过程中不让电机停止?

网友A:
控制脉冲输出。

网友B:
"降速过程中不让电机停止?"
什么意思?是把速度降低到定值吗?有的伺服多个内部速度,可以通过I/O切换。

网友C:
呵呵,可以写入你的加工程序里,当外部情况I0.0=1时,执行一个电机降速的过程。如果你的模块上有调速功能,那你就多加个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