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 type monitor是什么样的显示器?

楼主(2007-04-06):
TFT type monitor是什么样的显示器?

网友A:
应该是低压多晶硅显示器(就是普通的液晶电脑显示器那样的)吧!

网友B:
TFT type monitor为薄膜晶体管有源矩阵液晶显示器,是目前主流液晶显示器.TFT=Thin Film Transistor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