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突然停电引起6RA70箱烧硅事故

楼主(2007-04-06):
前几天晚上11点多钟时我厂高压突然断电,引起这段整流变下面带的负载均停电,很多开关都跳闸,几分钟后总调恢复送电,恢复送电后发现一台直流电机不能合闸,查系主回路一相烧一快熔,6RA70箱内可控硅也烧了两个!处理之后才恢复生产.在这里请教下各位师傅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事故?(这卷取机是1000kw直流电机,西门子6RA7025箱直流调速装置控制,停电前正常工作.)

网友A:
装置脉冲丢失

网友B:
耐压不够,被反电势烧了

网友C:
高压停电造成这种事故的可能性不大,一般是低压故障使高压眺闸.应该是控制箱烧毁在前,高压眺闸在后,很多开关都跳闸的原因可能是开关带有失压保护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E(2007-05-10):
正处于逆变状态突然断电丢失脉冲造成逆变失败烧坏可控硅,拖动用可逆系统最怕逆变时突然断电而烧毁主电路元件。电机前加装接触器作失压保护,失压时断开与外界的联系时使其不能组成回路。注意此时拖动的制动也没了,要看情况接触器的安装位置,位置的不同情况也不同,以安全为重!必须考虑安装的位置!或在电机回路上加装能耗制动,一旦失压自动产生能耗制动。

网友F:
触发脉冲丢失,逆变失败

网友G:
   电机线圈产生高压,容易损坏模块。

网友H(2008-07-22):
电感线圈内储有高电压,击穿可控硅,在停电的一刹那,故障率还是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