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SX Micro 3722 PLC电源问题

楼主(2007-04-06):
我公司使用TSX Micro 3722 PLC在各个项目中总计有近40台PLC,最近有近5台PLC电源模出现问题,基本上要更换新PLC;可是经检查PLC正常,只是电源模块有问题。可电源模块和PLC是连在一起的;有哪位仁兄解决过这样的问题,请赐教。

网友A(2008-07-17):
不知道你的MICRO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有可能是接地做的不好,干扰导致电源损坏,也可能是你的电源不干净,建议用隔离变压器或隔离开关电源。可以问问施耐德售后服务。

网友B:
这个牌子的PLC老是这样,为什么电源的适应性这么差呀?

网友C:
MICRO的电源是经常坏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D:
这几年的老坏,以前的没这个现象

网友E:
在PLC之前加隔离变压器,然后根据你的3722的电源要求,看看是否需要加开关电源。

网友D:
楼上说的我们也这样用,没什么效果,该坏的还坏

网友F(2008-08-20):
我用过很多的,没有遇到过你说的这种现象啊。

网友G(2008-11-12):
建议用隔离变压器或隔离开关电源。可以问问施耐德售后服务。

网友H:
MICRO系列是我们这边的意大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