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制仪表与三线制仪表

楼主(2007-04-06):
二线制仪表与三线制仪表,哪一个使用的范围广?

网友A:
4线制的最多。

网友B:
LZ说应该是热电阻
简单说
二线制 误差大 用在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
三线制  大多是工业用 精度完全可以满足
四线制 精度高    实验室用
一般情况下比热电偶精度高
几线 几线主要是消除引线对阻值测量的影响 减少误差
使用温度范围是一样的
一般使用温度范围在-200~850度 符合JB/T8622-97(铂电阻)
如不清楚可与我联系:QQ;277965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