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TP277通讯问题

楼主(2007-04-06):
     请问西门子PLC300与TP277通讯用不用通讯模块驱动软件?它们之间用的通讯接口是什么,可以直接连接吗?

网友A(2008-08-05):
TP277与S7-200的通讯怎么连接

网友B:
直接用Profibus

网友A:
s7-200的型号C226-CN的通讯接口怎么设置PROFIBUS,谢谢

网友C:
485通讯(MPI)

EM277 DP通讯

243以太网通讯.

网友D:
S7-200要PROFIBUS通讯需要一个EM277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