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电缆识别标志 第1部分

楼主(2007-04-06):
标准名称: 电线电缆识别标志 第1部分:一般规定 GB 6995.1-86
标准编号: GB 6995.1-86
标准正文:
                     国家标准局1986-11-20批准1987-10-01实施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电气装备电线电缆、电力电缆和通信电缆等电缆识别标志及绝缘线
芯的识别标志。
2 目的
  本标准对电线电缆及其绝缘线芯的识别标志方法作出了统一的标准化规定,以保
证电线电缆正确连接、安装和安全运行。
3 定义
 3.1 电缆识别标志
  用文字、字母、符号、颜色等标记标出电线电缆的制造厂、产品商标、型号、规
格、性能等。
 3.2 绝缘线芯识别标志
  用阿拉伯数字、颜色(单一颜色或组合颜色)区分多芯电缆的不同绝缘线芯或标明
绝缘线芯的功能。
 3.3 标准颜色
  为识别标志所规定采用的颜色,并用颜色色版表示。
 3.4 颜色色序
  多芯电缆(二芯以上)绝缘线芯采用颜色识别时规定优先采用的颜色(包括组合颜色
)及其顺序排列规则。
4 一般要求
 4.1 颜色识别
 4.1.1 颜色要求
  标志颜色应能确认符合或接近GB 6995.2-86《电线电缆识别标志 第2部分:标
准颜色》规定的某一种颜色。
 4.1.2 清晰度
  标志颜色应易于识别或易于辨认。
 4.1.3 耐擦性
  标志应耐擦,擦试后的颜色应基本保持不变。
 4.2 数字识别
 4.2.1 颜色要求
  载体应是同一种颜色;所有识别数字的颜色应具有相同颜色。载体颜色与标志颜
色应明显不同,且应能确认符合或接近GB 6995.2—86规定的某一种颜色。
 4.2.2 清晰度
  数字标志应清晰,字迹清楚。
 4.2.3 耐擦性
  数字标志应耐擦,擦试后的标志应仍保持不变。
 4.3 压印标志
 4.3.1 型式
  压印标志应采用凸印或凹印型式,直接压印在载体上。
 4.3.2 清晰度
  压印标志的字迹应清晰或易于辨认。
 4.4 标志线或标志带
 4.4.1 标志线
  用于识别电线电缆产地的标志线,应按有关规定申请注册,其颜色可为单一颜色,
也可为组合颜色。
 4.4.2 标志带
  标志带是在带子上印上文字、字母、符号等标记,标出电线电缆的制造厂、产品
电压等级、型号、规格、商标等等。
 4.4.3 清晰度
  整个标志线上的颜色应保持一致,组合颜色中两种颜色的分界线应保证清晰。标
志线的颜色和标志带上的标记应清楚可辨。
 4.4.4 牢度
  用汽油或其他合适溶剂清洗时,标志颜色应保持不变。
5 试验方法
 5.1 标志清晰度用目力检查,当试样表面受到污染不能辨认时,可用汽油或其他合
适溶剂浸过的棉织物擦拭试样表面;或者用洁净的刀片切取试样断面进行检查。
 5.2 标志耐擦性用浸过水的脱指棉或棉布,轻轻擦拭10次,然后用目力检查。

网友A:
现在的电缆敷设完毕后,标记基本上看不见了(长线路)
目前中国的电缆市场基本属于买方市场,招标后电缆价格相当低,
厂家不得不采取各种方式降低成本(也不排除厂家故意)。
更有甚者,标称185mm2的电缆只有120mm2,其他规格也是,基本降了一档规格。寒哪!!!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没办法,买大厂的,就是贵点.

网友B:
火灾是怎么发生的?

网友C:
为什么现在买不到标准的电缆.

网友D:
不能说买不到标准电缆吧,电缆生产国家有CCC标准,国际有CE认证。只要拿到那些认证就算是标准了。至于质量有没有达到标准要求那就另说了。
说标称185mm2的电缆只有120mm2是夸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