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电动机的安全要求

楼主(2007-04-06):
标准名称: 小功率电动机的安全要求 GB 12350-90
标准编号: GB 12350-90
标准正文:
                国家技术监督局1990-06-13批准1990-08-01实施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小功率电动机的安全通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用小功率电动机。本标准中第4-5, 8-9,
12-15, 17-20, 22-23章亦适用于工业和类似用途小功率电动机。
2 引用标准
  GB 2900.25 电工名词术语 电机
  GB 2900.27 电工名词术语 小功率电动机
  GB 5171 小功率电动机通用技术要求
  GB 1971 电机线端标志及旋转方向
  GB 4942.1 电机外壳防护分级
  GB 1497 低压电器基本标准
  GB 5169.4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灼热丝试验方法和导则
  GB 5169.6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用发热器的不良接触试验方法
3 定义
 3.1 本标准的术语应符合GB 2900.25和GB 2900.27的规定。
 3.2 除3.1条外,本标准采用的名词术语定义如下:
 3.2.1 爬电距离 creepage distance
  在两导电部件之间沿绝缘材料表面的最短距离。
 3.2.2 电气间隙 clearance
  在两导电部件之间的最短直线距离。
 3.2.3 外壳 enclosure
  易触及的电动机表面,包括电动机的接线盒等部件表面,但不包括不易触及的部件。
 3.2.4 元件 component
  本标准中的“元件”是指电动机专用配套件。例如:离心开关、电容器等。
 3.2.5 绝缘子 insulator
  用来绝缘并支撑导体的部件。
 3.2.6 电动机的直径 diameter of motor
  指在电动机定子机壳外切圆上测得的直径,但不包括电动机的散热筋、接线盒和
焊缝等尺寸。
4 标志
 4.1 每台电动机必须在其明显位置上有牢固地标明电动机的额定数据和其他必要事
项的铭牌。
  铭牌上所标明的项目应符合GB 5171的规定。
 4.2 电动机的元件应标有元件的类型或类别的标志,并应有制造厂名或商标或其他
类似标志,以区别于其他元件及其制造厂家。
 4.3 如果有专供电源中线的接线端,则应标以字母“N”,接地线端应标以符号,
这些标志不应放在螺钉、可拆卸的垫圈或用作连接导线的可能拆卸的零部件上。
  对于接地软线,必须为绿、黄双色绝缘线,其他导线不得采用此标志。
 4.4 电动机出线端标志应符合GB 1971的规定,刻在出线端或用标号片或管标明,
对于有接线板的电动机,其标志应同时刻在接线板上,不得单独悬挂标号片或管。
 4.5 电动机上的所有标志可采用打印、雕刻、压制或其他等效刻印方法,必须保证
清晰、明了、耐用,在电动机整个使用期限内不易磨灭。
  是否符合要求,应按如下方法进行试验判定。
  首先采用浸有水的湿棉布擦抹标志15s,随后再用浸有汽油的棉布擦抹15s。
  电动机的标志应在经过上述试验和本标准规定的全部试验之后,仍保持清晰、易
辨、不能轻易除去,铭牌不应易于移动和有可能造成脱落的卷边现象。
5 外壳防护
 5.1 电动机应有良好的外壳防护,其外壳防护应按GB 492.1的规定分级,并应在
产品标标准中明确规定。
  是否符合要求,应按GB 4942.1进行试验检查判定。
6 起动
 6.1 电动机应能在下列电压情况下正常启动,对于带有启动元件的电动机,启动时,
其启动元件应工作可靠,无接触抖动。
  a. 电动机在0.85倍额定电压下启动三次;
  b. 对于带有启动元件的电动机,还应在1.06倍额定电压下再启动三次。
  在进行本项试验时,应根据电动机在实际使用中的启动情况来确定电动机为空载
启动或带负载启动,并在产品标准中明确规定。
  电动机在开始启动时,应为实际冷却状态,在连续启动之间,电动机应达到静止
状态再启动。
 6.2 电动机在按6.1条要求启动时,其过载保护装置不应动作。
  是否符合要求,应进行6.1条试验的同时检查判定。
7 泄漏电流
 7.1 电动机必须具有良好的绝缘性能,在正常工作,其泄电流不应过大。
  电动机泄漏电流限值由各类产品标准规定。
 7.2 电动机在1.06倍的额定电压下运行,运行方式由产品标准规定。
  测量线路(见图),即在电流的任一极与易触及到的金属部件之间测量。
测量泄漏电流时,对于单相电动机,应将开关K转换至电源的不同极性,对于三相电动机,
则应轮流断开a、b、c开关中的一个,闭合另外两个,以测得最大泄漏电流值。
  测量时,电动机必须与大地绝缘。
8 绝缘电阻和介电强度
 8.1 电动机应具有足够的绝缘电阻和介电强度,其要求应符合GB 5171的规定。
9 湿热试验
 9.1 电动机应能经受正常使用中可能出现的潮湿条件。
  是否符合要求,应按GB 5171进行湿热试验判定。
10 耐久性
 10.1 电动机结构设计应考虑到在正常使用中,不发生有损害电动机的电气或机械
事故,绝缘不得损坏,联接件不得由于受热、振动等原因而松动
  是否符合要求,应按10.2-40.5条进行试验检查判定。
 1.2 电动机按表1所示的时间,在额定负载和1.1倍额定电压下正常工作,然后,
按表1所示的时间,在额定负载和0.9倍额定电压下正常工作。

                                  表1              h
━━━━━━━━━━━━━━━━━━━━┯━━━━━━━━━━━
              电 动 机 类 型        │   工 作 时 间
────────────────────┼───────────
  预计一年中总的工作时间少于15h的电动机 │         15
────────────────────┼───────────
  其他电动机                            │         48
━━━━━━━━━━━━━━━━━━━━┷━━━━━━━━━━━
  对于S1和S6--S8工作制的电动机应连续工作,也可以周期地工作。但每个工作周
期的连续工作时间应不少于8h,直至累计工作时间符合表1规定的时间。
  对于S3--S5工作制的电动机应按铭牌标志或按额定工作定额周期地工作,二者选
最不利的情况,直至累计工作时间符合表1规定的时间。
  对于S2工作制的电动机应按铭牌标志或按额定工作定额工作,二者选最不利的
情况,工作结束停歇数分钟,再继续工作,直至累计工作时间符合表1规定的时间,如
果电动机由于周期性地工作温升超过了额定限值,则停歇时间应适当处长,或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