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安全导则

楼主(2007-04-06):
标准名称: 用电安全导则 GB/T 13869-92
标准编号: GB/T 13869-92
标准正文:
                 国家技术监督局1994-11-24 发布1993-05-01实施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电安全的基本原则;用电安全的基本要求以及电气装置的检
查和维护安全要求,其目的是为人身和财产提供安全保障。
  本标准适用于交流额定电压1000V及以下、直流1500V以下的各类电气装置在安装、
验收合格交付使用后的整个操作、使用、检查和维护过程。
2 术语
  下列术语适用于本标准:
 2.1 用电 eletric user
  电气装置在安装、验收合格交付使用后的整个操作、使用、检查和维护过程。
 2.2 电气装置 electric installation
  一定的空间或场所中若干互相连接的电气设备的组合。
3 用电安全的基本原则
 3.1 直接接触防护应采用以下方法之一:
  a. 防止电流经由身体的任何部位通过;
  b. 限制可能流经人体的电流,使之小于电击电流。
 3.2 间接接触防护应采用以下方法之一:
  a. 防止故障电流经由身体的任何部位通过;
  b. 限制可能流经人体的故障电流,使之小于电击电流;
  c. 在故障情况下触及外露可导电部分时,可能引起流经人体的电流等于或大于电
击电流时,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自动断开电流。
  注:电击防护的基本措施见附录A(补充件)
 3.3 正常工作时的热效应防护,应使所在场所不会发生因地热或电弧引起可燃物燃
烧或使人遭受灼伤的危险。
4 用电安全的基本要求
 4.1 用电单位除以遵守本标准的规定外,还应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用电安全规
程及岗位责任制。
 4.2 用电单位应对使用者进行用电安全教育和培训,使其掌握用电安全的基本知识
和触电急救知识。
 4.3 电气装置在使用前,应认其已经国家指定的检验机构检验合格或具有认可。
 4.4 电气装置在使用前,应确认其符合相应环境要求和使用等级要求。
 4.5 电气装置在使用前,应确认真阅读产品使用说明书,了解使用可能出现的危险
以及相应的预防措施,并按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正确使用。
 4.6 用电单位或个人应掌握所使用的电气装置的额定容量、保护方式和要求、保护
装置的整定值和保护元件的规格。不得擅自更改电气装置或延长电气线路。不得擅自
增大电气装置的额定容量,不得任意改动保护装置的整定值和保护元件的规格。
 4.7 任何电气装置都不应超负荷运行或带故障使用。
 4.8 用电设备和电气线路的周围应留有足够的安全通道和工作空间。电气装置附近
不应堆放易燃、易爆和腐蚀性物品。禁止在架空线上放置或悬挂物品。
 4.9 使用的电气线路须具有足够的绝缘强度、机械强度和导电能力并应定期检查。
禁止使用绝缘老化或失去绝缘性能的电气线路。
 4.10 软电缆或软线中的绿/黄双色线在任何情况下只能用作保护线。
 4.11 移动使用的配电箱(板)应采用完整的、带保护线的多股铜芯橡皮护套软电缆
或护套软线作电源线,同时应装设漏电保护器。
 4.12 插头与插座应按规定正确接线,插座的保护接地极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单独
与保护线可靠连接。严禁在插头(座)内将保护接地极与工作中性线连接在一起。
 4.13 在儿童活动的场所,不应使用低位置插座,否则采取防护措施。
 4.14 在插拔插头时人体不得接触导电极,不应对电源线施加拉力。
 4.15 溶室、蒸汽房、游泳池等潮湿场所内不应使用可移动的插座。
 4.16 在使用移动式的I类设备时,应先确认其金属外壳或构架已可靠接地,使用带
保护接地极的插座,同时宜装设漏电保护器,禁止使用无保护线插头插座。
 4.17 正常使用时会产生飞溅火花、灼热飞屑或外壳表面温度较高的用电设备,应
远离易燃物质或采取相应的密闭、隔离措施。
 4.18 手提式和局部照明灯具应选用安全电压或双重绝缘结构。在使用螺口灯头时,
灯头螺纹端应接至电源的工作中性线。
 4.19 电炉、电熨斗等电热器具应选用专用的连接器,应放置在隔热底座上。
 4.20 临时用电应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并有专人负责管理,限期拆除。
 4.21 用电设备在暂停或停止使用、发生故障或遇突然停电时均应及时切断电源,
必要时应采取相应技术措施。
 4.22 当保护装置动作或熔断器的溶体熔断后,应先查明原因、排除故障,并确认
电气装置已恢复正常后才能重新接通电源、继续使用。更换熔体时不应任意改变熔断
器的熔体规格或用其他导线代替。
 4.23 当电气装置的绝缘或外壳损坏,可能导致人体触及带电部分时,应立即停止
使用,并及时修复或更换。
 4.24 禁止擅自设备电网、电围栏或用电具捕鱼。
 4.25 露天使用的用电设备、配电装置应采取防雨、防雪、防雾和防尘的措施。
 4.26 禁止利用大地作工作中性线。
 4.27 禁止将暖气管、煤气管、自来水管道作为保护线使用。
 4.28 用电单位的自备发电装置应采取与供电电网隔离的措施,不得擅自并入电网。
 4.29 当发生人身触电事故时,应立即断开电源,使触电人员与带电部分脱离,并
立即进行急救。在切断电源之前禁止其他人员直接接触触电人员。
 4.30 当发生电气火灾时,应立即断开电源,并采用专用的消防器材进行灭火。
5 电气装置的检查和维护安全要求
 5.1 电工作业人员应经医生鉴定没有妨碍电工作业的病症,并应具备用电安全、触
电急救和专业技术知识及实践经验。
 5.2 电工作业人员应经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合格,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后,才能从
事电工作业,禁止非电工作业人员从事任何电工作业。
 5.3 电工作业人员在进行电工作业时应按规定使用经定期检查或试验合格的电工用
个体防护用品。
 5.4 当进行现场电气工作时,应有熟悉该工作和对现场有足够了解的电工作业人员
来执行,并采取安全技术措施。
 5.5 当非电工作业人员有必要参加接近电气装置的辅助性工作时,应有电工作业人
员先介绍现场情况和电气安全知识、要求,并有专人负责监护、监护人不能兼做其他
工作。
 5.6 电气装置应有专人负责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验或试验,禁止安全性能不合格
的电气装置投入使用。
 5.7 电气装置在使用中的维护必须由具有相应资格的电工作业人员按规定进行。经
维修后的电气装置在重新使用前,应确认其符合4.4的要求。
 5.8 电气装置如果不能修复或修复后达不到规定的安全技术性能时应予以报废。
 5.9 长期放置不用的或新使用的用电设备、用电器应经过安全检查或试验后才能投
入使用。
 5.10 当电气装置拆除时,应对其电源连接部位作妥善处理,不应留有任何可能带
电的外露可导电部分。
 5.11 修缮建筑物时,对原有电气装置应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必要时应将其拆除
并应符合5.10的规定。在修缮完毕后再重新安装使用。
 5.12 电气装置的检查、维护以及修理应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全部停电、部分停电和
不停电三种方式,并应采取相应的安全技术和组织措施。
 5.12.1 不停电工作时应在电气装置及工作区域挂设警告标志或标示牌。
 5.12.2 全部停电和部分停电工作应严格执行停送电制度,将各个可能来电方面的
电源全部断开(应具有明显的断开点),对可能有残留电荷的部位进行放电,验明确实
无电后方可工作。必要时应在电源断开处挂设标示牌和在工作侧各相上挂接保护接地
线。严禁约时停送电。
 5.12.3 当有必要进行带电工作时,应使用电工用个体防护用品,并有专人负责监护。

                                    附录A
                     &

网友A:
谢谢一品黄山的资料,顶了

网友B(2011-05-17):
        这个标准自2008年12月1日起就作废了,标准的新版本是GBT 13869-2008用电安全导则。新标准删除了原来的附录A,增加了许多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