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TTL和HTL的问题

楼主(2007-04-06):
那位大虾能诉我,编码器TTL和HTL代表什么,它们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一个是高电平,一个是低电平控制。

网友B(2008-01-29):
好象不是这样的,TTL 是指长线驱动式的,而HTL是指推挽输出的.

网友:
http://hi.baidu.com/kingder521/blog/item/ac469845c9c58b3f879473f6.html

这个连接看看。。。

楼主:
TTL 5V方波   HTL5V以上方波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D(2008-03-07):
不小心把HTL买成TTL怎么办?

网友E:
光电耦合转换

网友F(2009-01-08):
学习了,谢谢百度大师!

网友G:
HTL一般是NPN和PNP互补的;TTL是长线驱动的TTL 5V方波 HTL5V以上方波

网友H(2009-04-07):
HTL一般是NPN和PNP互补的;TTL是长线驱动的TTL 5V方波 HTL5V以上方波 》???

网友I(2009-06-25):
我不懂是来学习的. 请详细

网友J(2014-09-19):
HTL,即常说的推挽,就是NPN+PNP的组合,所以其同时支持PNP与NPN控制电路。电路简单,好用,工作电压较宽,编码器常用5到30V均可(注:HTL输出信号电平一般等同工作电压减三极管压降)。

而TTL又称长线驱动,有些以5V RS422形式出现。其一般工作电压为5V,实际工作中,其利用相互对称的信号如(A与A反相),可以有效去除干扰信号,所以可以实现长距离通信而保持信号质量。另TTL电路响应时间短,相应其响应频率就很高。目前RS422可以达到300KHZ,较HTL高出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