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4-6章

楼主(2007-04-06):
第四章 仪表设备的安装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4.1.1条 就地安装仪表的安装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光线充足,操作和维修方便;不宜安装在振动、潮湿、易受机械损伤、有强磁场干扰、高温、温度变化剧烈和有腐蚀性气体的地方。
  二、仪表的中心距地面的高度宜为1.2~1.5米。就地安装的显示仪表应安装在手动操作阀门时便于观察仪表示值的位置。
第4.1.2条 仪表安装前应外观完整、附件齐全,并按设计规定检查其型号、规格及材质。
第4.1.3条 仪表安装时不应敲击及振动,安装后应牢固、平正。
第4.1.4条 设计规定需要脱脂的仪表,应经脱脂检查合格后方可安装。
第4.1.5条 直接安装在工艺管道上的仪表,宜在工艺管道吹扫后压力试验前安装,当必须与工艺管道同时安装时,在工艺管道吹扫时应将仪表拆下。仪表外壳上箭头的指向应与被测介质的流向一致。仪表与工艺管道连接时,仪表上法兰的轴线应与工艺管道轴线一致,固定时应使其受力均匀。
第4.1.6条 直接安装在工艺设备或管道上的仪表安装完毕,应随同工艺系统一起进行压力试验。
第4.1.7条 仪表及电气设备上接线盒的引入口不应朝上,以避免油、水及灰尘进入盒内,当不可避免时,应采取密封措施。
第4.1.8条 仪表和电气设备标志牌上的文字及端子编号等,应书写正确、清楚。
第4.1.9条 仪表及电气设备的接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接线前应校线并标号。
  二、剥绝缘层时不应损伤线芯。
  三、多股线芯端头宜烫锡或采用接线片。采用接线片时,电线与接线片的连接应压接或焊接,连接处应均匀牢固、导电良好。
  四、锡焊时应使用无腐蚀性焊药。
  五、电缆(线)与端子的连接处应固定牢固,并留有适当的余度。
  六、接线应正确,排列应整齐、美观。
  七、仪表及电气设备易受振动影响时,接线端子上应加弹簧垫圈。
  八、线路补偿电阻应安装牢固,拆装方便,其阻值允许误差为±0.1欧姆。
第二节 温度仪表
第4.2.1条 在多粉尘的工艺管道上安装的测温元件,应采取防止磨损的保护措施。
第4.2.2条 热电偶或热电阻安装在易受被测介质强烈冲击的地方,以及当水平安装时其插入深度大于1米或被测温度大于700℃时,应采取防弯曲措施。
第4.2.3条 表面温度计的感温面应与被测表面紧密接触,固定牢固。
第4.2.4条 压力式温度计的温包必须全部浸入被测介质中,毛细管的敷设应有保护措施,其弯曲半径不应小于50毫米,周围温度变化剧烈时应采取隔热措施。
第三节 压力仪表
第4.3.1条 测量低压的压力表或变送器的安装高度,宜与取压点的高度一致。
第4.3.2条 就地安装的压力表不应固定在振动较大的工艺设备或管道上。
第4.3.3条 测量高压的压力表安装在操作岗位附近时,宜距地面1.8米以上,或在仪表正面加保护罩。
第四节 流量仪表
第4.4.1条 孔板和喷咀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孔板或喷咀安装前应进行外观检查,孔板的入口和喷咀的出口边缘应无毛刺和圆角,并按现行的国家标准《流量测量节流装置的设计安装和使用》的规定复验其加工尺寸;
  二、安装前进行清洗时不应损伤节流件;
  三、孔板的锐边或喷咀的曲面侧应迎着被测介质的流向;
  四、在水平和倾斜的工艺管道上安装的孔板或喷咀,若有排泄孔时,排泄孔的位置对液体介质应在工艺管道的正上方,对气体及蒸汽介质应在工艺管道的正下方;
  五、孔板或喷咀与工艺管道的同轴度及垂直度,应符合本规范第2.4.5条的规定;
  六、环室上有“+”号的一侧应在被测介质流向的上游侧,当用箭头标明流向时,箭头的指向应与被测介质的流向一致;
  七、垫片的内径不应小于工艺管道的内径。
第4.4.2条 差压计或差压变送器正、负压室与测量管路的连接必须正确。
第4.4.3条 转子流量计的安装应呈垂直状态,上游侧直管段的长度不宜小于5倍工艺管道内径,其前后的工艺管道应固定牢固。
第4.4.4条 靶式流量计靶的中心,应在工艺管道的轴线上。
第4.4.5条 涡轮流量计的前置放大器与变送器间的距离不宜大于3米。
第4.4.6条 电磁流量计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流量计、被测介质及工艺管道三者之间应连成等电位,并应接地;
  二、在垂直的工艺管道上安装时,被测介质的流向应自下而上,在水平和倾斜的工艺管道上安装时,两个测量电极不应在工艺管道的正上方和正下方位置;
  三、口径大于300毫米时,应有专用的支架支撑;
  四、周围有强磁场时,应采取防干扰措施。
第4.4.7条 椭圆齿轮流量计的刻度盘面应处于垂直平面内。
第五节 物位仪表
第4.5.1条 浮筒液面计的安装应使浮筒呈垂直状态。其安装高度宜使仪表全量程的处为正常液位。
第4.5.2条 用差压计或差压变送器测量液位时,仪表,安装高度不应高于下部取压口。
  注:用双法兰式差压变送器、吹气法及利用低沸点液体汽化传递压力的方法测量液位时,不受此规定限制。
第4.5.3条 双法兰式差压变送器毛细管的敷设应符合本规范第4.2.4条的规定。
第4.5.4条 放射性同位素物位计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安装前应制订施工方案,并严格执行;
  二、安装中的安全防护措施必须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放射防护规定》的规定;
  三、在仪表安装地点应有明显的警戒标志。
第4.5.5条 负荷传感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传感器的安装应呈垂直状态,各个传感器的受力应均匀;
  二、当有冲击性负载时应有缓冲措施。
第六节 分析仪表
第4.6.1条 预处理装置应单独安装,并宜靠近传送器。
第4.6.2条 被分析样品的排放管应直接与排放总管连接,总管应引至室外安全场所,其集液处应有排液装置。
第七节 凋节阀、执行机构和电磁阀
第4.7.1条 阀体上箭头的指向应与介质流动的方向一致。
  注:当有特殊要求时,可不受此规定限制。
第4.7.2条 安装用螺纹连接的小口径调节阀时,必须装有可拆卸的活动连接件。
第4.7.3条 执行机构应固定牢固,操作手轮应处在便于操作的位置。
第4.7.4条 执行机构的机械传动应灵活,无松动和卡涩现象。
第4.7.5条 执行机构连杆的长度应能调节,并应保证调节机构在全开到全关的范围内动作灵活、平稳。
第4.7.6条 当调节机构能随同工艺管道产生热位移时,执行机构的安装方式应能保证其和调节机构的相对位置保持不变。
第4.7.7条 气动及液动执行机构的信号管应有足够的伸缩余度,不应妨碍执行机构的动作。
第4.7.8条 液动执行机构的安装位置应低于调节器。当必须高于调节器时,两者间最大的高度差不应超过10米,且管路的集气处应有排气阀,靠近调节器处应有逆止阀或自动切断阀。
第4.7.9条 电磁阀在安装前应按安装使用说明书的规定检查线圈与阀体间的绝缘电阻。

第五章 仪表供电设备及供气、供液系统的安装
第一节 供电设备
第5.1.1条 装前应检查设备的外观和技术性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继电器、接触器及开关的触点,接触应紧密可靠,动作灵活,无锈蚀、损坏;
  二、固定和接线用的紧固件、接线端子,应完好无损,且无污物和锈蚀;
  三、防爆设备、密封设备的密封垫、填料函,应完整、密封;
  四、设备的电气绝缘、输出电压值、熔断器的容量以及备用供电设备的切换时间,应符合安装使用说明书的规定;
  五、设备的附件齐全,不应缺损。
第5.1.2条 不宜将设备安装在高温、潮湿、多尘、有爆炸及火灾危险、有腐蚀作用、振动及可能干扰其附近仪表等场所.当不可避免时,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第5.1.3条 设备的安装位置应选在便于检查、维修、拆卸,通风良好,且不影响人行和邻近设备安装与解体的场所。
第5.1.4条 设备的安装应牢固、整齐、美观,设备位号、端子编号、用途标牌、操作标志及其他标记,应完整无缺,书写正确清楚。
第5.1.5条 检查、清洗或安装设备时,不应损伤设备的绝缘、内部接线和触点部分。无特殊原因时,不应将设备上已密封的可调装置及密封罩启封。当必须启封时,启封后应重新密封,并做好记录。
第5.1.6条 固定设备时,应使设备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