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7-12章

楼主(2007-04-06):
第七章 电气防爆和接地
第一节 防爆
第7.1.1条 本节规定不适用于矿井井下和制造、使用、贮存爆炸物质的场所。
第7.1.2条 安装在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的仪表、电气设备和材料,必须具有符合现行国家或部颁防爆质量标准的技术鉴定文件和“防爆产品出厂合格证书”;其外部应无损伤和裂纹。
第7.1.3条 当汇线槽或电缆沟道通过不同等级的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的分隔间壁时,在分隔间壁处必须做充填密封。
第7.1.4条 敷设在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的电缆(线)保护管,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保护管之间及保护管与接线盒、分线箱、拉线盒之间,应采用圆柱管螺纹连接,螺纹有效啮合部分应在6扣以上,螺纹处宜涂导电性防锈脂,并用锁紧螺母锁紧,不宜缠麻、涂铅油。连接处应保证良好的电气连续性;
  二、保护管穿过不同等级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的分隔间壁时,分界处必须用防爆管件做充填密封;
  三、保护管与现场仪表、检测元件、电气设备、仪表箱、分线箱、接线盒及拉线盒连接时,应安装隔爆密封管件并做充填密封;密封管件与仪表箱、分线箱、接线盒及拉线盒间的距离不应超过0.45米;密封管件与现场仪表、检测元件和电气设备间,应按其所在危险场所和区域的类、级别的不同,分别采用隔爆型、安全防爆型或防尘型金属软管连接,金属软管的长度不应超过0.45米;
  四、全部保护管系统必须确保密封;
  五、保护管应采用管卡固定牢固,不应采用焊接固定。
第7.1.5条 线路沿工艺管架敷设时,其位置应在爆炸和火灾危险性较小的一侧;当工艺管道内爆炸和火灾危险介质的密度大于空气时,应在工艺管道的上方;反之,应在其下方。
第7.1.6条 线路在现场接线或分线时,必须按危险场所和区域的类、级别的不同,分别采用防爆型或隔爆密闭型分线箱或接线盒,接线必须牢固可靠,接触良好,并应加防松和防拔脱装置。
第7.1.7条 采用正压通风防爆仪表箱的通风管必须保持畅通,且不宜安装切断阀。
第7.1.8条 采用正压通风防爆的仪表箱,安装后应保证箱内能维持不低于设计规定的压力值;当有低压力联锁或报警装置时,其动作应准确、可靠。
第7.1.9条 在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安装的仪表箱、分线箱、接线盒及防爆仪表、电气设备引入电缆时,应采用防爆密封填料函进行密封;外壳上多余的孔应做防爆密封。
第7.1.10条 在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安装的仪表箱以及仪表和电气设备,应有“电源未切断不得打开”的标志。
第7.1.11条 本质安全型仪表的安装和线路敷设,除应按本规范第7.1.2、7.1.3、7.1.5条和第7.1.4条二款的规定执行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本质安全线路和非本质安全线路,不应共用一根电缆或穿同一根保护管。
  二、当采用芯线无屏蔽的电缆或无屏蔽的电线时,两个及其以上不同系列的本质安全线路,不应共用同一根电缆或穿同一根保护管。
  三、本质安全线路敷设完毕,应采用50赫兹正弦交流电压进行一分钟的绝缘强度试验,不应击穿。试验电压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本质安全线路对地之间为本质安全线路工作电压值的两倍。当其值小于500伏时为500伏。
    2、本质安全线路与非本质安全线路之间为本质安全线路工作电压值与非本质安全线路工作电压值之和的两倍加1000伏。当其值小于1500伏时为1500伏。
  四、本质安全线路及其附件,应具有耐久性兰色标记。
  五、本质安全线路与非本质安全线路在同一汇线槽或同一沟道内敷设时,应用接地的金属隔板或具有足够耐压强度的绝缘板隔离;或分开排列敷设,其间距应大于50毫米并分别固定牢固。
  六、本质安全线路与非本质安全线路共用一个分线箱时,本质安全线路与非本质安全线路接线端子之间,应用接地的金属板隔开。
  七、仪表盘(箱、架)内的本质安全线路与非本质安全线路所使用的接线端子板带电部分相互间的距离不应小于50毫米;当不能满足要求时,应用沿板面的延长距离不小于50毫米的绝缘板隔离;线路应走各自的路径,分开敷设,绑扎牢固。
  八、凡有本质安全线路的仪表盘(箱、架)内的配线,线路的最末一个绑扎固定点离仪表或端子板间的距离,应尽可能短,端子上宜加绝缘盖板。
  九、仪表盘(箱、架)以及本质安全线路等的接地端子与接地线的连接应牢固,并应加防松和防拔脱装置。
  十、本质安全关联设备(如各种类型的安全栅、电流隔离器等)的安装位置应在安全场所一侧,并应可靠接地。
  十一、采用屏蔽电缆(线)时,屏蔽层不应接到电路接地式安全栅(如并联二极管安全栅等)的接地端子上。
  十二、线路敷设完毕,回路内线路的电阻和设备的电阻的总值,不应超过仪表最大负载电阻值。
  十三、本质安全线路内的接地线和屏蔽连接线,应有绝缘层。
  十四、本质安全线路不应受到其他电路的强电磁感应和强静电感应;线路的长度和敷设形式应符合仪表安装使用说明书的规定。
  十五、不同系列的本质安全型仪表及本质安全关联设备,必须经国家有关部门鉴定,确认其技术性能具有相容性,并取得设计单位的同意后,方可相互代替。
  十六、本质安全产品防爆合格证编号后有“×”字样者,禁止使用镉、锌、镁、铝材质及其镀层的金属件作为电气连接件、紧固件、导电体和接地体。
第二节 接地
第7.2.1条 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但有可能接触到危险电压的裸露金属部件,均应做保护接地。本质安全型仪表金属外壳当仪表使用说明书无接地规定时,不做保护接地,当规定接地时,应直接与其关联设备接地的接地极连接。
第7.2.2条 保护接地可接到电气工程低压电气设备的保护接地网上,连接应牢固可靠,不应串联接地。
第7.2.3条 保护接地的接地电阻值应符合设计规定。
第7.2.4条 在建筑物上安装的汇线槽及电缆(线)保护管,当设计不规定只能一点接地时,可以多点接地。
第7.2.5条 信号回路接地与屏蔽接地可共用一个单独的接地极。同一信号回路或同一线路的屏蔽层,只能有一个接地点。接地电阻值应符合设计规定。
第7.2.6条 信号回路的接地点应在显示仪表侧,当采用接地型热电偶和检测部分已接地的仪表时,不应再在显示仪表侧接地。
第7.2.7条 屏蔽电缆(线)屏蔽层的接地应符合本规范第7.2.6条的规定;同一线路的屏蔽层应具有可靠的电气连续性。
第7.2.8条 当有防干扰要求时,多芯电缆中的备用芯线应在一点接地。屏蔽电缆的备用芯线与电缆屏蔽层,应在同一侧接地。
第7.2.9条 仪表盘(箱、架)内的保护接地、信号回路接地、屏蔽接地和本质安全型仪表系统接地,应分别接到各自的接地母线上;各接地母线,各接地总干线、分干线之间,应彼此绝缘。
第7.2.10条 分线箱的接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非本质安全线路分线箱的接地,应接到保护接地网或已接地的钢结构上。
  二、本质安全线路分线箱的接地,应接到信号接地干线或接地式安全栅的接地母线上。
  三、本质安全线路与非本质安全线路共用一个分线箱时,应将本质安全系统接地母线、非本质安全系统接地母线及分线箱外壳接地线三者,互相绝缘地接至各自的接地干线上。
第7.2.11条 本质安全线路本身不接地,但仪表功能要求接地时,应按仪表安装使用说明书的规定执行。
第7.2.12条 本质安全型仪表系统的接地,宜采用独立的接地极或接至信号接地极上,其接地电阻值应符合设计规定。
第7.2.13条 接地线的颜色应符合设计规定。

第八章 仪表用管路的敷设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8.1.1条 管路敷设的位置,应按现场情况决定,不宜敷设在有碍检修、易受机械损伤、腐蚀、振动及影响测量之处。
第8.1.2条 管路不宜直接埋地敷设。必须直接埋地时,应经试压合格和防腐处理后方可埋入。直接埋地的管路连接时必须采用焊接,在穿过道路及进出地面处应穿保护管。
第8.1.3条 管路敷设前,管内应清扫干净,需要脱脂的管路,应经脱脂检查合格后再进行敷设。
第二节 管路的敷设
第8.2.1条 测量管路在满足测量要求的条件下,应按最短路径敷设。
第8.2.2条 测量管路沿水平敷设时,应根据不同的介质及测量要求,有1∶10~1∶100的坡度,其倾斜方向应保证能排除气体或冷凝液。当不能满足要求时,应在管路的集气处安装排气装置,集液处安装排液装置。
第8.2.3条 管路在穿墙或过楼板处,应加装保护管段或保护罩,管子的接头不应在保护管段或保护罩内。穿过不同等级的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以及有毒厂房的分隔间壁时,保护管段或保护罩应密封。
第8.2.4条 当管路与高温工艺设备、管道连接时应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