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380V 20mA 50HZ指示灯改造为440V 20mA 60HZ指示灯过程

楼主(2007-04-06):
我明确了几个概念:
1 容抗:电容对交流电的阻碍作用叫容抗。
 Xc=1/2πfc   Xc代表容抗,f代表频率,c代表电容的值
 频率:380伏为50Hz , 440伏为60Hz
2 功率:物体在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功或转换的能量
   P=I*I*R   电阻有一定的功率,当电流一定时,阻值不能太大。一般电阻0.25W居多。
   整个电路的电阻=X,电阻=R   则   X*X=R*R+Xc*Xc 再开方
   通过这两个公式可进行改造。
   原形:380伏 20mA 电阻阻值为1K,电容容量为154
   改成:440伏 20mA,试更改电阻或电容的值
  首先计算电阻的功率为0.4W.因电阻功率是0.5W的。再大可能会烧坏电阻,因此只能更换 电容。
 U=I*R 可知R=440/0.02=22K 再推出Xc*Xc=22*22-1*1=483K  Xc=21.98
 根据容抗公式得出电容值为C=124J 可用104代替。换成400V以上电容.
这样改合理吗?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A:
没又有做过!楼主耐牛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