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2个转换开关控制2盏灯——每个开关都可以控制每个灯!

楼主(2007-04-06):
控制要求:采用2个转换开关来控制2盏灯,但是要求每一个转换开关都可以控制每一个灯!
    元件选用:可以采用你所想到的任何开关,但是是市场的成品。 控制要求: 1、无论开关1处于任何位置,操作开关2都可以让1#灯或者2#灯亮; 2、无论开关2处于任何位置,操作开关1都可以让1#灯或者2#灯亮; 3、任何时候都不允许2个灯同时亮;

楼主:
这个控制的应用场合:
    在3年前,需要设计1个电路,控制1个气动翻起机构,因为考虑成本的问题,需要采用常规继电控制回路,不采用PLC;
    控制要求:在气动翻起机构的外面,操作外面的转换开关可以让电磁阀的上升线圈通电,气动翻起机构上升,人可以走进去;
              在气动翻起机构的里面,操作里面的转换开关可以让电磁阀的下降线圈通电,气动翻起机构下降,产品正常通行;
              在气动翻起机构的里面,操作里面的转换开关可以让电磁阀的上升线圈通电,气动翻起机构上升,人可以走出去;
              在气动翻起机构的外面,操作外面的转换开关可以让电磁阀的下降线圈通电,气动翻起机构下降,产品正常通行。

楼主: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先自己试着画一下电路图,看多长时间可以画出来。

网友A:
上次我们的电工群已经讨论过类似问题,不过比这个还要难一些.
那是用两个普通开关,控制两个灯,两个开关和两个灯分别装在两个盒子内,中间只允许一根线,按一个开关亮一盏灯,按两个开关两盏灯亮.已经有高手搞定了!

网友B:
完全控制是不可能的.
只能部分.
如这个开,另一个关, 另一个开, 这个关.
但是这个开,另一个关,再来这个开, 是不可能的吧.

楼主:
特别说明:
1、我这个不是理论上的,是工程实际需要!我一般比较务实!
2、我并没有对电路实行任何限制,只要实现功能即可!没有“普通开关”、“中间只允许一根线”等限制。

楼主:
如果觉得这个控制很简单,不妨自己试一下练练手;
如果觉得这个控制也不简单,不妨先自己画图试试看,等别人贴图出来以后才可以看到自己的不足。

楼主:
这个控制是完全可行的,因为这样的工程我已经做了3套,3年前就已经应用在工程上了,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否则,我不会打上“原创”这两个字。

网友B:
http://bbs.ca800.com/detail.asp?id=52342

看看那个能否符合你的要求?
好象N个开关都可以的, 但不是完全控制.

楼主:
http://bbs.ca800.com/detail.asp?id=52342这个帖子是控制1个灯的电路,我这里说的是控制两个灯的电路。

网友C:
按楼主说的控制很好实现,用两个选择开关,每个开关并两个常闭点,当先择外面或里面上升时,在上升开关与线圈中串入两个下降开关的闭点。当选择外面或里面下降时,在下降开关与线圈中串入两个上升开关的闭点。

楼主:
楼上说的有点抽象,能不能浪费点你的宝贵时间画一下图,多谢合作!

楼主:
我希望大家都试一下,对自己和他人都有好处,我或许也可以找到一种更好的电路。

网友D: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7-4-6 15:22:00 发表的内容:
  控制要求:采用2个转换开关来控制2盏灯,但是要求每一个转换开关都可以控制每一个灯!
    元件选用:可以采用你所想到的任何开关,但是是市场的成品。--------------------------------------------------------------------------------------------
我还是不怎么听得明白,能不能再说得详细点啊?
还有就只有开关,能用继电器不?

楼主:
哦,因为2个开关安装在现场,所以从安装位置和节约成本起见,不采用继电器。
    开关可以采用2位锁定、3位锁定,可以任意加常开和常闭触点;可以采用22mm开孔的转换开关,也可以采用万能转换开关。不过最好不要采用万能转换开关,因为现场安装不方便。

楼主:
这是那个工程这部分的工艺方案图:

网友E:
只用简单的点动启动,气动翻起机构的里面上升回路中并联出一个上升按钮。下降回路中并联出一个下降按钮。电路中再加上上升,下降限位,电机用一般的带电磁抱闸的三相电机就OK了。
对不对请点评

网友E:
对不起看错了,以为要用电机那。原来是电磁法的啊

楼主:
哦,这里采用2位5通的电磁阀驱动气缸来控制翻起机构的上升和下降,不采用比较复杂和成本较高的电动机。

网友F:
你用一个电磁阀的通断控制一个气缸的升降不就简单了吗

楼主:
楼上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具体方案是怎么样的?
    用2位3通电磁阀?2位5通电磁阀?
    不用中间继电器可以吗?
    能不能画一个简图?

网友A:
这是我说的那个问题,不过是别人的思路,我只是画张图示意一下!

网友G:
你这里说的是双线圈电磁阀.用单线圈电磁阀加两个单刀双揍不就OK那.通电下.断电上

网友H:
用一个2位5通的电磁阀驱动气缸,在用两个三位普通转换选择开关.如两个开关控制一盏电灯一样,又简单有好用.

网友I: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楼主的意思,我乱画的.

网友J:
我怎么觉得和我家的楼梯灯有点类似呢?

网友K:
这样的帖子多来点,有助于提高水平!

楼主:
下面引用由初级电工彭在 2007-4-6 21:39:00 发表的内容:
  你这里说的是双线圈电磁阀.用单线圈电磁阀加两个单刀双揍不就OK那.通电下.断电上
--------------------------------------------------------------------------------------------
上升和下降线圈同时通电气缸往哪边动作?
请仔细看题目并进行分析!

楼主:
下面引用由易生在 2007-4-6 21:57:00 发表的内容:
  用一个2位5通的电磁阀驱动气缸,在用两个三位普通转换选择开关.如两个开关控制一盏电灯一样,又简单有好用.
--------------------------------------------------------------------------------------------
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具体方案是怎么样的?
能不能画一个简图?

楼主:
曹大平的图是2个灯闪烁的图,不是本贴的论题。

楼主:
蒙毅的总体思路是对的,但实际接线不对:
    按照你的说法:当开关1位于1到1位置、开关2位于2到1位置时,没有1个灯会亮。
    其它组合我就没有再去分析了。
    而且你的这种画图表示方法确实读图不方便。

楼主:
我采用的也是2个3位转换开关,1个开关带2对常开触点,1个开关带4对常开触点。

网友L:
有一简单的方法,可以参考

网友I: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7-4-8 20:05:00 发表的内容:
  蒙毅的总体思路是对的,但实际接线不对:
    按照你的说法:当开关1位于1到1位置、开关2位于2到1位置时,没有1个灯会亮。…
--------------------------------------------------------------------------------------------
可能我没有理解你的意思,要不就是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呵呵
当开关1位于1到1位置,那灯D1点亮,当开关2位于2到1位置时那D1当然是灭了的,如果不灭那才是有问题了。

楼主:
我的理解应该没错。
当开关1位于1到1位置,开关2位于2到2位置时,D1和D2同时点亮;
当开关1位于1到1位置,开关2位于2到1位置时,D1和D2同时熄灭;
这没有达到预期工艺要求。

楼主:
“当开关1位于1到1位置,那灯D1点亮,当开关2位于2到1位置时那D1当然是灭了的”——你说的这个也确实没错。

楼主:
下面引用由雷一在 2007-4-8 20:10:00 发表的内容:
  有一简单的方法,可以参考
--------------------------------------------------------------------------------------------
什么简单方法?能否详述?

楼主:
期待更多人的参与!

楼主:
我记得我当时设计这个电路花了我两三个小时,寻求到了一种最简单的电路。
我们厂的一个比较厉害的电工拿着这个图就接好了,没有问我什么。
另外一个相同的工程,也接了,但动作不对。最后我给他说接线错误了,然后按照我说的图纸去接,搞定。最后我才知道,原来他没看懂图,而且也不好意思问我,呵呵。

楼主:
点击的人多,好像回复的人不太多。

楼主:
稍后我会把我的图贴出来。

网友E:
那你速度贴出来啊!!!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M: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7-4-6 15:29:00 发表的内容:
  这个控制的应用场合:
    在3年前,需要设计1个电路,控制1个气动翻起机构,因为考虑成本的问题,需要采用常规继电控制回路,不采用PLC;
    控制要求:在气动翻起机构的外面,操作外面的转换开关可以让电磁阀的上升线圈通电,气动翻起机构上升,人可以走进去;
              在气动翻起机构的里面,操作里面的转换开关可以让电磁阀的下降线圈通电,气动翻起机构下降,产品正常通行;
              在气动翻起机构的里面,操作里面的转换开关可以让电磁阀的上升线圈通电,气动翻起机构上升,人可以走出去;
              在气动翻起机构的外面,操作外面的转换开关可以让电磁阀的下降线圈通电,气动翻起机构下降,产品正常通行
--------------------------------------------------------------------------------------------
  老菜鸟.这里采用单控两位三通电磁阀.两只双连开关.气动门里外两控就可以了吧.
阀得电升.断电降

网友L:
我这里有个控制线路,工作效果是:开关1开和开关开,灯1和灯2亮;开关1开,开关2关,灯1亮;开关1关,开关2开,灯2亮;开关1和开关2关,灯1和灯2不亮.
不知是否这个?

网友N:
2个2极开关,轻松搞定!

网友M: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7-4-6 15:29:00 发表的内容
 控制要求:采用2个转换开关来控制2盏灯,但是要求每一个转换开关都可以控制每一个灯!
    元件选用:可以采用你所想到的任何开关,但是是市场的成品。
----------------------------------------------------------------------------------------------------------
说的不是很清.两灯允不允许同时得电?

网友I: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7-4-9 18:39:00 发表的内容:
  我的理解应该没错。
当开关1位于1到1位置,开关2位于2到2位置时,D1和D2同时点亮;
当开关1位于1到1位置,开关2位于2到1位置时,D1和D2同时熄灭;
这没有达到预期工艺要求
--------------------------------------------------------------------------------------------
那就是我没有理解你的意思了。

网友I:
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弄清楚你的控制要求。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我没说明白。大家可能对电磁阀不是特别清楚。
下面是具体的控制要求:
1、无论开关1处于任何位置,操作开关2都可以让1#灯或者2#灯亮;
2、无论开关2处于任何位置,操作开关1都可以让1#灯或者2#灯亮;
3、任何时候都不允许2个灯同时亮;

楼主:
下面引用由中央战车在 2007-4-9 21:12:00 发表的内容:
  2个2极开关,轻松搞定!
--------------------------------------------------------------------------------------------
请画电路图。

网友M: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7-4-9 22:08:00 发表的内容:
  不好意思,可能我没说明白。大家可能对电磁阀不是特别清楚。
下面是具体的控制要求:
1、无论开关1处…
--------------------------------------------------------------------------------------------
   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把两个灯泡比做你那个五通双控的气阀,来仿造你一楼的电路是吗?
   也许我还是没理解透?整个流程.用个单控两位三通阀加两个双连开关应该能完成你的动做了//

楼主:
CW568的“用单控两位三通电磁阀.两只双连开关.气动门里外两控”不可以。原因如下:
1、必须采用2个单控两位三通电磁阀,这不是问题;
2、2个电磁阀可能同时得电,你说这个时候气缸上升还是下降?

楼主:
也不是雷一那个电路,控制要求我已经补充在上面了。
1、无论开关1处于任何位置,操作开关2都可以让1#灯或者2#灯亮;
2、无论开关2处于任何位置,操作开关1都可以让1#灯或者2#灯亮;
3、任何时候都不允许2个灯同时亮;

网友M: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7-4-9 22:19:00 发表的内容:
CW568的“用单控两位三通电磁阀.两只双连开关.气动门里外两控”不可以。原因如下:
1、必须采用2个单控两位三通电磁阀,这不是问题;
2、2个电磁阀可能同时得电,你说这个时候气缸上升还是下降?
--------------------------------------------------------------------------------------------
为什么必须用2个单控两位三通电磁阀?用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你把两个灯泡比做你那个五通双控的气阀,来仿造你一楼的电路是吗?”——是的。
    不好意思,我已经把控制要求补充到主题上面了。

网友M:
为利于气缸动作改为单控两位五通也可以.这样排气好些

楼主:
1个单控两位三通电磁阀只能驱动气缸上升,无法驱动气缸下降——气缸下降只能靠设备重力下降,无法快速,达不到工艺要求。

网友M: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7-4-9 22:37:00 发表的内容:
  1个单控两位三通电磁阀只能驱动气缸上升,无法驱动气缸下降——气缸下降只能靠设备重力下降,无法快速,达…
--------------------------------------------------------------------------------------------
不对.可以看出,你对阀不是很了解.阀复位时.压力气以经复位气道经气管进入气缸另一端.推动气缸动作//

楼主:
非常正确!你说的“单控2位5通”确实可以,而且线路也可以更简单,线路就变成了楼梯开关的线路。

但是,为什么在工程中我们不采用单控两位五通电磁阀呢?这是因为:经过多年的使用,发现单控两位五通电磁阀的故障率比双控两位五通电磁阀要高得多,考虑到维修费/差旅费的问题感觉不划算,所以一般情况下不考虑采用单控两位五通电磁阀。
    确实,单控两位五通电磁阀里面多了个弹簧,有时间弹簧复位存在问题。如果买质量很好的电磁阀,成本感觉又高了。

楼主:
引用:
“不对.可以看出,你对阀不是很了解.阀复位时.压力气以经复位气道经气管进入气缸另一端.推动气缸动作”

呵呵,我不赞同你的观点。应该是你错了。

网友M:
 老菜鸟.高手..你说的也对啊.双控三位五通阀.再我们沈阳好点的要六七百大洋的.还不是进口的.

网友M: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7-4-9 22:47:00 发表的内容:
  引用:
“不对.可以看出,你对阀不是很了解.阀复位时.压力气以经复位气道经气管进入气缸另一端.推动气缸…
--------------------------------------------------------------------------------------------
呵呵....老菜鸟.哪里说的错了...请指出.........

楼主: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65961
还有些我回复过的帖子现在暂时找不到了...

网友M: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7-4-9 22:58:00 发表的内容: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65961
还有些我回复过的帖子现在暂时找不到了...
--------------------------------------------------------------------------------------------
呵呵.老菜鸟.您想说什么?

楼主:
哦,找到了,这里: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73599

楼主:
回去了,不聊了,明天再聊。

网友M:
两位五通阀.单控.控制中很实用和常用的.价格也不高. 你的意思是说.双控两位五通阀点动断电后是不会复位的.另线圈得电才能再动做的.这本来就是它的动作特性啊. 这个单控两位五通的, 和你那个不一样的, 断电不会保持.呵呵它可马上就会复位的! 好了.不早了.我也去休息了.明儿聊!

网友M: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7-4-9 22:19:00 发表的内容:
  CW568的“用单控两位三通电磁阀.两只双连开关.气动门里外两控”不可以。原因如下:
1、必须采用2个单控…
--------------------------------------------------------------------------------------------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7-4-9 22:37:00 发表的内容:
  1个单控两位三通电磁阀只能驱动气缸上升,无法驱动气缸下降——气缸下降只能靠设备重力下降,无法快速,达…
--------------------------------------------------------------------------------------------

   呵呵.老菜鸟.用两支单控三通阀可以的.开闭风管掉换一下

   是的!..前述的用一支三通阀有弊端.不利于快速动做.
用两只或一只五通应可以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cw568在 2007-4-9 23:15:00 发表的内容:
  你的意思是说.双控两位五通阀点动断电后是不会复位的.另线圈得电才能再动做的.这本来就是它的动作特性啊.
   这个单控两位五通的, 和你那个不一样的, 断电不会保持.呵呵它可马上就会复位的!
--------------------------------------------------------------------------------------------
这个都正确。

楼主:
关键是电路的问题。

楼主:
下面引用由cw568在 2007-4-10 7:33:00 发表的内容:
   呵呵.老菜鸟.用两支单控三通阀可以的.开闭风管掉换一下

   是的!..前述的用一支三通阀有弊端.不利于快速动做.
用两只或一只五通应可以了--------------------------------------------------------------------------------------------
这个也正确!

网友M: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7-4-10 11:42:00 发表的内容:
  关键是电路的问题。
--------------------------------------------------------------------------------------------
呵呵. .老菜鸟朋友 来了
   只要两位五通的了?

楼主:
只要可以实现功能都可以。

楼主:
如果是单控2位5通就不要了——那就是楼梯开关的图。

网友L:
原来是这样,我这里也有这样的电路.

网友M:
呵呵.常用4V310-10

楼主:
就看制造商喜欢用什么——都不要紧,只要好用就行了。

网友B:
不好意思,可能我没说明白。大家可能对电磁阀不是特别清楚。
下面是具体的控制要求:
1、无论开关1处于任何位置,操作开关2都可以让1#灯或者2#灯亮;
2、无论开关2处于任何位置,操作开关1都可以让1#灯或者2#灯亮;
3、任何时候都不允许2个灯同时亮;
-----------
仍然没说清楚,“操作”包括开、关两种动作。
如果从字面上理解:
1、无论开关1处于任何位置,开或者关开关2都可以让1#灯或者2#灯亮;
.......
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M: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7-4-10 12:47:00 发表的内容:
就看制造商喜欢用什么——都不要紧,只要好用就行了。
--------------------------------------------------------------------------------------------
是呵...

网友O:
很不错的讨论

楼主:
TO lly:
我已经说清楚了,就是你说那个意思:
“1、无论开关1处于任何位置,开或者关开关2都可以让1#灯或者2#灯亮;”
.......
确实是这样子的。
而且也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B:
TO lly:
我已经说清楚了,就是你说那个意思:
“1、无论开关1处于任何位置,开或者关开关2都可以让1#灯或者2#灯亮;”
.......
确实是这样子的。
而且也是可以实现的。
----------
开也是灯亮, 关也是灯亮, 这是开关吗? 那如何把灯熄灭呢?

楼主:
是1#灯和2#灯交替亮,可以不用熄灭它。如果需要熄灭它,也可以采用3位锁定开关熄灭它。

楼主:
蒙毅已经画出来了!
不用考虑初始状态。

楼主:
这是我的电路图:
说明:SA1具有2对常开触头,SA2具有4对常开触头。 接线时请注意:当转换开关置于左侧时,14/I---13及14/IIII---43同时导通(即两对触点是机械联动的,在开关的同一侧,一个在上部,一个在下部);当转换开关置于右侧时,14/II---23及14/III---33同时导通;转换开关置于中间时,所有触点均不导通。

楼主:
感谢蒙毅和大家的参与!

楼主:
这个电路画法采用了万能转换开关的通用画法(当万能转换开关具有N对触点,存在N个位置时,这种画法才最容易表达);
每一条线代表开关的一个位置,当开关置于这个位置时,与这条线上“点”标记最近的那一对触点动作(闭合);有几个“点”标记,就有几对触点动作。
2个开关都采用3位转换开关的原因:当操作人员离开或进入工位以后,如果长时间不需要使翻起机构动作,那么就可以把开关置于中间位置,电磁阀线圈就不会得电,大大延长了电磁阀的寿命!

网友I:
别客气了,想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P:
不错的贴,如果画电路图再好一点就更好.

楼主:
对了,cw568那个用CAD画的电磁阀的图有不完整和不正确的地方,下面是正确的单电控2位5通电磁阀的图:

网友E:
学习中,但你们所说的2位5通电磁阀,其中2位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请参阅: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65961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65961

网友M: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7-4-11 18:19:00 发表的内容:
对了,cw568那个用CAD画的电磁阀的图有不完整和不正确的地方,下面是正确的单电控2位5通电磁阀的图:
 <cen…
--------------------------------------------------------------------------------------------
呵呵.是的.老菜鸟.我那个是图省事从CAXA原软件库里提取的块.
是的.这和标准图有很大出入
这几天.嗓子连着三叉神经痛的厉害.呵呵.不然偶给你画个图

网友Q:
你是说两盏灯能同时灭,同时操作任何一个开关又能让一个灯亮?好象用两个三位开关就行.

网友H: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7-4-8 20:07:00 发表的内容:
我采用的也是2个3位转换开关,1个开关带2对常开触点,1个开关带4对常开触点。
--------------------------------------------------------------------------------------------
就是一2位5通的电磁阀<一个电磁线圈>那种,常态<不通电>气缸升.通电气缸降.在用两个三位<或两位>普通转换选择开关.如两个开关控制一盏电灯一样,不是更简单吗?

楼主:
嗯,确实更简单,就是楼梯开关的控制电路。
这个原因前面已经回答,摘录如下:
但是,为什么在工程中我们不采用单控两位五通电磁阀呢?这是因为:经过多年的使用,发现单控两位五通电磁阀的故障率比双控两位五通电磁阀要高得多,考虑到维修费/差旅费的问题感觉不划算,所以一般情况下不考虑采用单控两位五通电磁阀。
确实,单控两位五通电磁阀里面多了个弹簧,有时间弹簧复位存在问题。如果买质量很好的电磁阀,成本感觉又高了。

网友R(2011-01-10):
我这个对不?不会画图,草画两笔

网友R:
我认为:一个单联和一个双联就可以了。

网友R:
我试一下,用一个单联和一个双联,就可以了。大楷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