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星型启动的电机如何接成星三角启动

楼主(2007-04-06):
请问高手们,星型启动的电机如何接成星三角启动.

网友A:
回去好好看看初级电工的书吧。

楼主:
切,你一生下来就回CB啊!

网友B:
就是,知道就告诉

网友C:
为什么要把星型启动的电机接成星-三角启动?
有些电机是规定了本身就是以星型运行的,接为三角后会烧的。请楼主兄弟确定一下电机可否以三角运行。此外,如果电机为重载启动,不建议用星角启动,可采取自耦降压或者变频器启动。

网友D:
星三角启动的目的是什么?是降启动电流。也只有三角连接的电机才能这样用,本身就是星型连接,还需要这样吗?如果电机太大,可以软起动。

网友E:
用线电压220伏即可.

网友F:
看看这里,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82921

楼主:
我的意思是,有一台绕线式电机,接线盒伸出来六个头子,如何在只有万用表的情况下接成星型启动方式,也就是哪三个头要并起来.对不起,我是初学.没写好标题跟内容

网友F:
哦,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要判断电机绕组的同名端,看看下面的贴子,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34858

网友G:
同名端很好找的,
先准备一个小容量的直流,电压10V以内吧

网友G:
二\ 把电机的三个绕组找出来并做好标记,先假设三个线圈的头和尾,并标记好

网友G:
最后来找同名端,
把万用表打到直流电压档,把表笔接到你想测的一个线圈的头和尾上,记好红黑表笔接的端子.
在把直流电源正负端瞬间接到另外任务一个线圈上,在线圈接通电源的过程中看万用表的指针摆向,如果是正向摆动,则说明:万用表红表笔接的端子和直流电源的正极接的线头是同名端,,依此类推再测剩下的一个

网友G:
还有一个,就是把同名端全部接到一起就成了星形了

网友H:
降低电压,增加起动力距!减少对电网冲击!

网友I:
如何测我也忘了不过可以去看看电工书,我都好久没用过了,现在的也基本不用那个,我都 是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