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外部调节输入问题

楼主(2007-04-06):
请教各位,怎样比较简便的实现在外面可以向操作面板上“up或down”两个箭头一样对变频器输出频率进行调节?谢谢!

网友A:
把这两个功能设置在对应的端子上,需要三个端子,其中一个为公共端子,1号端子闭和是UP功能,频率增加。断开时频率恒定不变,2号端子闭和是DOWN功能,频率下降。断开时频率恒定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