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柴油过滤方法

楼主(2007-04-06):
    我单位现在有一台柴油燃烧器,专为烘干漆用的,但是现在的柴油供给质量非常差,总是有一些为小颗粒存在,油嘴总被堵塞,现在的方法是把柴油用滤带过滤,但是没过2天就被糊得死死的,但是24小时的生产是不能把燃烧器停掉更换滤带的,现在我想求助一个既安全又实用的方法来过滤柴油,请各位工程师们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2009-01-04):
210A"洁能保"柴油净化器 (车用) 节能减排项目

英文名:Fuel pre-filter
(其他关键字: 柴油预滤器,柴油预过滤器,柴油预过滤装置,柴油滤清,柴油净化,油品过滤,柴油过滤,柴油滤清器)

产品描述:
“洁能保”柴油净化器是西安天厚滤清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和美国波士顿预滤器有限责任公司精诚合作,根据中国柴油市场的质量特点,共同研制成功柴油净化器。该产品独特的一体多级过滤技术,能去除柴油中90%以上的有害杂质。(包括柴油中的焦油、沥青质和机械杂质等)
“洁能保”柴油净化器在国内外推广使用两年多来,不仅减少了柴油发动机因柴油质量问题引发的故障,并且在节油、延长柴油发动机使用寿命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经过三年实际使用后计算:
①使柴油发动机使用寿命延长2-3倍;
②节约燃油3%-10%;
③使发动机的维修费用为原来的1%.

“洁能保”能够有效的保护气缸及活塞、活塞环 保护喷油嘴及喷油系统,是大型发动机使用清洁能源的保护神。
(其他关键字: 柴油预滤器,柴油预过滤器,柴油预过滤装置,柴油滤清,柴油净化,油品过滤,柴油过滤,柴油滤清器)

技术参数:

"洁能保"柴油净化器 (车用)
外型尺寸:290×126×361mm
进出油管接口:M14×1.5
流量:0~10L/min
净重:3.0kg
滤芯型号:C1020A
滤芯数量:2只

柴油净化器相关产品:
BOSTON 柴油净化器 THY-210A 柴油净化器
THY-310A 柴油净化器 THY-310B 柴油净化器
THY-400S 柴油净化器 THY-400T 柴油净化器

天厚“洁能保”,保护发动机,节能又环保!!

相关媒体报道

网易news.163.com/08/1117/10/4QUNFFPR000120GU.html
人民网scitech.people.com.cn/GB/8350863.html
新华网 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1/17/content_10370053.htm
中华网 news.china.com/zh_cn/news100/11038989/20081117/15190290.html
中国经济网 www.ce.cn/xwzx/gnsz/gdxw/200811/17/t20081117_17403354.shtml
天厚滤清www.oil8.com/index.html

网友A:
"洁能保"柴油净化器 310B(双桶) 节能减排项目

英文名:Fuel pre-filter
(其他关键字: 柴油预滤器,柴油预过滤器,油品过滤,柴油过滤,柴油滤清器)
产品描述:
“洁能保”柴油净化器是西安天厚滤清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和美国波士顿预滤器有限责任公司精诚合作,根据中国柴油市场的质量特点,共同研制成功柴油净化器。该装置采用一体多级过滤技术,能去除柴油中90%以上的焦油沥青质和机械杂质等。
“洁能保”柴油净化器在国内外推广使用两年多来,不仅减少了柴油发动机因柴油质量问题引发的故障,并且在节油、延长柴油发动机使用寿命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经过三年实际使用后计算:
①使柴油发动机使用寿命延长2-3倍;
②节约燃油3%-10%;
③使发动机的维修费用为原来的1%.
“洁能保”能够有效的保护气缸及活塞、活塞环 保护喷油嘴及喷油系统,是大型发动机使用清洁能源的保护神。
(其他关键字: 柴油预滤器,柴油预过滤器,油品过滤,柴油过滤)
“洁能保”柴油净化器技术参数:

“洁能保”柴油净化器双桶并联全钢型310B:
外型尺寸:800×620×570mm
进出油管接口 :Rc2
流量:0~200L/min
耐压力:200KPa
净重:107Kg
滤芯型号:C1030TX
滤芯数量:8只

柴油净化器相关产品:
BOSTON 柴油净化器 THY-210A 柴油净化器
THY-310A 柴油净化器 THY-310B 柴油净化器
THY-400S 柴油净化器 THY-400T 柴油净化器

天厚“洁能保”,保护发动机,节能又环保!!
http://www.oil8.com/index.html

国内各大媒体报道

网易news.163.com/08/1117/10/4QUNFFPR000120GU.html
人民网scitech.people.com.cn/GB/8350863.html
新华网 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1/17/content_10370053.htm
中华网 news.china.com/zh_cn/news100/11038989/20081117/15190290.html
中国经济网 www.ce.cn/xwzx/gnsz/gdxw/200811/17/t20081117_17403354.shtml
天厚滤清www.oil8.com/index.html

网友A:
"洁能保"柴油净化器 Boston(铝合金) 节能减排项目

英文名:Fuel pre-filter
(其他关键字: 柴油预滤器,柴油预过滤器,油品过滤,柴油过滤,柴油滤清器)
产品描述:
“洁能保”柴油净化器是西安天厚滤清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和美国波士顿预滤器有限责任公司精诚合作,根据中国柴油市场的质量特点,共同研制成功柴油净化器。该装置采用一体多级过滤技术,能去除柴油中90%以上的焦油沥青质和机械杂质等。
“洁能保”柴油净化器在国内外推广使用两年多来,不仅减少了柴油发动机因柴油质量问题引发的故障,并且在节油、延长柴油发动机使用寿命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经过三年实际使用后计算:
①使柴油发动机使用寿命延长2-3倍;
②节约燃油3%-10%;
③使发动机的维修费用为原来的1%.
“洁能保”能够有效的保护气缸及活塞、活塞环 保护喷油嘴及喷油系统,是大型发动机使用清洁能源的保护神。
(其他关键字: 柴油预滤器,柴油预过滤器,油品过滤,柴油过滤)
“洁能保”柴油净化器技术参数:

“洁能保”柴油净化器Boston(铝合金)
外型尺寸:405×220×380mm
进出油管接口 :Rc1
流量:0~50L/min
耐压力:60KPa
净重:11Kg
滤芯型号:C1030TX
滤芯数量:3只

柴油净化器相关产品:
BOSTON 柴油净化器 THY-210A 柴油净化器
THY-310A 柴油净化器 THY-310B 柴油净化器
THY-400S 柴油净化器 THY-400T 柴油净化器

天厚“洁能保”,保护发动机,节能又环保!!

国内各大媒体报道

网易news.163.com/08/1117/10/4QUNFFPR000120GU.html
人民网scitech.people.com.cn/GB/8350863.html
新华网 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1/17/content_10370053.htm
中华网 news.china.com/zh_cn/news100/11038989/20081117/15190290.html
中国经济网 www.ce.cn/xwzx/gnsz/gdxw/200811/17/t20081117_17403354.shtml
天厚滤清www.oil8.com/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