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步进电机定位控制程序

楼主(2007-04-06):
在S7-200的系统手册中步进电机定位控制程序有这么一段:
SBR2
MOVB IB0,MB11 //把定位角度从IB0拷贝到MD8的最低有效字节MB11
R M8.0,24 //MB8至MB10清零
DIV 9,MD8 //角度/9=Q1+R1
MOVW MW8,MW14 //把R1存入MD12
MUL 25,MD8 //Q1*25-->MD8
MUL 25,MD12
DIV 9,MD12 //R1*25/9=Q2+R2
CALL 3
MOVW 0,MW12 //删除R2
+D MD12,MD8 //把步数写入MD8
MOVD MD8,SMD72 //把步数传到SMD72
RET
对与这段程序中为什么要除以9,然后再乘以25呢,请高手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
我猜应该是工程需要吧,就是个系数.

网友B(2007-11-04):
当我要两轴定位时用什么模块
三菱的FX2N可以不
有没有两轴定位模块的例题???????

网友C:
用fx2n-20GM定位模块就行

网友D:
刚搞了一个步进的程序,还没看,回头看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