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intouch中的ODBC配置问题

楼主(2007-04-06):
用VFP做了一个小数据库,需要向其中的表rb.dbf中写数据,intouch已在绑定列表中设置了列表rb,并使用了脚本SQLConRes=SQLConnect(CID,"DSN=dsn;DB=d:\BB"),SQLInsRes=SQLInsert(CID,"rb","rb"),可是在配置ODBC数据源是老是提示“创建表失败”。前辈们,我该怎么设置ODBC数据源才能让viewer运行时向D:\BB数据库中的表rb.dbf写数据呢?

网友A:
再深入了解数据库知识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不过我只是搞维护,而且一切者是靠自己摸索,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能够成功地每五分钟向表中写入一次数据.

网友B(2009-07-09):
引用 楼主:
关于谢谢楼上的,不过我只是搞维护,而且一切者是靠自己摸索,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能够成功地每五分钟向表中写入一次数据.

能具体说明一下是怎么弄好的吗,我现在也在弄这一个,也是做维护的,一直没有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