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原创:1条流水线配10个备料工位和10个工作工位,要求任何一个工位按一下要料按钮,对应的备料工位就送出3箱物料到该工位!

楼主(2007-04-06):
设备条件:一条坦克链输送线设置10个备料工位和10个工作工位;每个备料工位为斜坡输送滚筒线,配置1个顶起机构,靠顶起机构的动作把零件箱送出备料工位;每个工作工位配置1个顶升平移、2个阻挡器、一段0.5米的动力滚筒线;工位间距大于3米,但每两个工位间距不相等;流水线总长75米左右。
设备工艺要求:要求任何一个工位按一下要料按钮,对应的备料工位就送出3箱物料到该工位;某个备料工位的零件箱只能送入对应的工作工位,不能送入其它工位;要求系统突然停止、设备停电等情况下,重新启动流水线,线体上的零件箱仍然可以正确进入对应工作工位;考虑到工作效率问题,流水线上最多可以存在密密麻麻的零件箱(零件箱的间距不能大于1.5米)。

楼主:
大家如果对这个题目感兴趣,可以先自己考虑一下控制方案。

网友A:
对你的描述不是太清楚,你所说的十个工位是做相同的产品还是下一个工位坐上一个工位的半成品?流水线,备料口,工位的位置是什么结构不是太清楚。最好是画一个大概的工艺流程图看看。

网友B:
有点难度但不太大。
需要编码器(绝对值的更佳)1个,光电开关若干,测量好各从备料位到工作位的距离(脉冲数),其他传感器若干,电磁阀汽缸若干。
实际就是一个较为简单的自动分拣的工程。
机场行李分拣比这里复杂多了,特别还涉及到虚拟窗口,以及与IATA航班信息接口。
对于掉电自动记忆功能,选PLC注意要有记忆功能的储存区,把已经记录的脉冲数和逻辑相关数据放到该储存区即可。

楼主:
十个工位不是做相同的产品。

楼主:
这是备料工位:

楼主:
这是工作工位:

楼主:
这是达到控制要求后生产时的状况:

楼主:
说到自动分拣,改天有空了我也贴个自动分拣的原创贴。
不过这里暂且讨论这条零件输送线的问题。

楼主:
lly说的采用编码器确实可以实现;
但我当时考虑到采用编码器编程也比较麻烦,所以就没有再增加编码器了,也替老板节省点银子,呵呵;
我采用的是掉电保持的时间继电器——计数器+100ms定时器。

网友B: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7-4-6 18:03:00 发表的内容:
lly说的采用编码器确实可以实现;
 但我当时考虑到采用编码器编程也比较麻烦,…
--------------------------------------------------------------------------------------------
用定时器精度会差点, 不过这个工艺应该可以满足需要.

网友C:
方案制定(采用S7-300)
(一)料位选工位
料位和工位的选择DB1块离散量,DB2块数据量,通过触摸屏设定,
1#料位-->对10个工位选择,
2#料位-->对10个工位选择,
3#料位-->对10个工位选择,
4#料位-->对10个工位选择,
5#料位-->对10个工位选择,
6#料位-->对10个工位选择,
7#料位-->对10个工位选择,
8#料位-->对10个工位选择,
9#料位-->对10个工位选择,
10#料位-->对10个工位选择
(二)坦克链输送线位置判定
增量编码器2台,一台工作,一台检测错误判定,可互为替换.
接触式检测开关1台,校验增量编码器脉冲误差用,
光电开关若干,
(三)坦克链输送线方向
可正方向运转,也可可反方向运转,
待续..

楼主:
嗯,你说的正确。

网友B:
一段0.5米的动力滚筒线;
-------
这种东西好熟悉.
运动方向与主传送带垂直,是吧. 以前做赛格三星项目见过很多, 有用机械手搬, 也有用这个东西搬的.
BHS用的是推杆, 也有本身输送带就是一个个小车, 小车侧翻.

网友C:
(四)工位要料,料位出料,料已到达工位记忆,
可参考,进栈,出栈编程.

网友B:
呵呵。
BHS(行李分拣)的一种方式,相当于:
进行李收集有一条这样的皮带,有十几个垂直的短皮带把乘客的行李送到收集带,这是随机的,但要保证谁先办好登机牌,谁先进,且行李不能打架。(虚拟窗口技术)
收集带下去一些皮带,中间有X-RAY,任何行李在进X-RAY前,PLC要将“是哪个行李”的信息发给X-RAY,也就是从所有行李柜台开始,到X-RAY前需要跟踪其位置的。行李经过X-RAY,X-RAY判读后,把结果告诉PLC,PLC对不同结果(正常、可疑)的行李(包含是谁的行李信息)继续跟踪,正常----上分拣盘;可疑----其他皮带,送到开包区。
正常行李上分拣盘后,PLC通过行李带的航班信息(谁的行李,哪个航班的行李,从哪个柜台下来的行李等等)与分拣盘的每个航班槽位
比对,从而分拣出来。行李所带的航班信息丢掉的,做“弃包”处理,人工分拣。
这是不用条码的行李自动分拣。
涉及与IATA通讯、虚拟窗口、位置跟踪、X-RAY通讯、自动分拣、堵塞/节能等等处理。

楼主:
不错!楼上很专业!

网友D:
呵呵, 搞这个可与我联系:13922716591

网友E:
应该没有问题,本来,PLC,只要你的工艺清楚,那控制就按你的工艺来写啊

网友F:
这个还算简单,以前我们搞的比这个复杂,每个备料工位给它一个座席号,进入流水线后,每个箱子变有不同的座席。我现在做工控产品销售,我们主要代理三菱产品,有很好的价格优势,质量保证,哪位朋友需要,QQ:474674513!(另外:本人积累很多工控软件和手册资料,包括西门子S7-V5.4,有授权的,免费提供)

网友G(2019-12-06):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H(2020-01-16):
这个就是一个送箱子带流水线,简单带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