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温度控制电路!!!急!!!

楼主(2007-04-06):
一个热电偶,温度控制器和电力调整器(SCR)组成的控制电路。现在的情况是:无负载时输出有电压140V,一接负载电压就只有20V左右了,调整电位器也没有用,检察负载无接地,更换SCR也一样,温度控制器也显示正常,本来是好的,我只是停机更换了SCR到负载的电缆线,就算不小心把热点偶的线弄坏温度控制器也应该显示不正常呀!!!

网友A:
再仔细检查一下线路有没问题~~
另外:你说不是太详细~能否再详细一点~~

网友B:
根据表面现向好象是仪表故障,可控硅没有触发导通.

网友C:
你说不是太详细;能否再详细一点.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D(2008-05-23):
温控仪表无控制电流输出,(以表坏啦)

网友E:
温控仪表输出的控制电流有吗?可以量下温控仪表输出的电压,SCR上有个跳线可手动和自动,自动时是由温控表控制的

网友F:
主回路上有触点吗?比如说开关或继电器什么的,如果有,有可能是触点氧化,接触电阻变大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