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压线钳谁会用?

楼主(2007-04-06):
请问各位大侠,这种压线钳能否压2.5-3的叉型裸端子??效果如何??

压线钳图

端子图

网友A:
可以吖~~

只要能接得牢固就OK~~~

网友B:
就是用这个压的

网友C:
可以的,我们就是用这样的钳子和端子配盘的

网友D:
需要点手把劲啊,呵呵

网友E:
就这样夹的!

网友F:
呵呵,这个压线钳应该很常见的啊!

网友G:
常用工具啊!拿起来练两把就会啦!

网友H:
不要害怕,确定没危险的东西我们就应该自己去试试

网友I:
这个压线钳很好用呀!

网友J:
我用1.5-16的

网友K:
啊啊.很方便的.耳子薄的还是焊一下

网友L:
这叫大力钳,很费力的,没有液压钳的好用。

网友M:
这叫大力钳,很费力的,没有液压钳的好用。
瞎说[/b]

网友N:
这种压线钳属于手持式,一般只能压10平方以下线鼻,而且在压接线鼻时要选好槽口,否则大线头压进小线槽口,很难压到位,且很难退出来。手劲小的人用起来很费劲。

网友O:
这是装配电工常用的工具

网友P:
很好用的

网友Q:
做控制箱的一定少不了它.

网友R:
很平常吗

网友S:
这种压线钳很好用的,它上面还有一个螺丝可以用来卸劲

网友T:
常用的吗,多练习就好用了

网友U:
很好用啊用来压比较小的端子

网友V:
这种压线钳很常用,你自己试一试就好了!

网友W:
还有一种最大压6平方的好用些。

网友X:
常见的工具

网友Y:
现在都是用的这个呀!基本上!

网友Z:
它只是压接线耳的工具.

网友AA(2009-07-03):
这种压线钳压出来是六角形的还是点窝的啊?如是六角形围压的,麻烦说下型号。谢谢!

网友AA:
这种压线钳压出来是六角形的还是点窝的啊?如是六角形围压的,麻烦说下型号。怎没有人说话啊!!!!

网友AB:
是点窝的

网友AA:
这种小压线钳有没有围压式的,六角的?麻烦指点下,有给个型号!谢谢!

网友AC:
可以的,没有问题的。这种叉子的跟圆孔的都可以

网友AD:
那么基本的不会用呀         .......

网友T(2017-10-16):
压这种小的裸端子,用钢丝钳就行,在钳口最里面用角磨机蹭一下。保管好用,用长了,手里有数就可直接压。我就是用钢丝钳压这种小的裸端子。预绝缘的端子就必须用端子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