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位置控制模式加速度控制?

楼主(2007-04-06):
请问有谁知道驱动器在位置控制模式如何设置或控制电机的加速度?谢谢!

网友A:
看你是什么牌子的。不是都一样的参数的。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
脉冲频率的变化率,理论上就是加速度。

网友:
我用的是松下的

网友:
电机由静止直接加上恒定频率的脉冲的情况如何计算脉冲频率的变化率啊 ?这样不是无穷大吗 ?

网友B:
一般是用软件设置的吧,有的驱动模块,速度是用电压来给定的,所谓的加速度,应该就是电压的变化率吧!

网友C:
通过转矩极限参数或者转矩限制接口电压,可以起到限制最大转矩,进而限制加速度的目的。
要实现加速度的精确控制,还是应该适当规划运行轨迹,间接控制加速度。

网友D:
欧系的一些产品可以设置加速度(当用总线控制时)如siemens的cumc

网友:
谢谢各位!
照这样说,在转矩控制模式下,负载转矩变化,那么电机的加速度是根据电机设置转矩值和负载转矩值的差值也确定了?

网友:
上面一句中的也字打错了,是“来”字。
不好意思!

网友B:
哈哈,不是,是运动的属性,不跟外界有关!你想想拧紧机,可能会有点启发!

网友C:
楼主所言正确,在转矩控制模式下,电机的加速度确实是根据电机的目标转矩值与负载转矩值之差来决定的,自然也会随负载转矩变化而变化,这是由基本运动学定律决定的。
当然,如果电机的目标加速度是由运动规划间接控制的,或者说是隐含在运动轨迹之中的,那么就如“孤独的小兵”所言“是运动的属性,不跟外界有关”了,前提是电机的输出能力必须大于目标加速度形成的惯性转矩与负载转矩之和。

网友:
谢谢各位!
“电机的目标加速度是由运动规划间接控制的,或者说是隐含在运动轨迹之中的,”这是位置控制下的控制吧?转矩控制也可以设置加速度? 不好意思,我刚搞伺服电机,可能问的比较的不专业。呵呵

网友B:
波恩的讲法好专业了,我也听不懂了!呵呵:)

网友C:
“这是位置控制下的控制吧?”基本上可以这样认为。
一般伺服的所谓转矩控制,实际等同于电流控制,而且普通伺服往往没有加速度控制环节,典型的三环控制只有位置,速度,电流(间接起到控制转矩进而影响加速度的作用)。

网友:
谢谢各位拉 !这下明白了。呵呵

网友B:
呵呵,说电流就知道了,扭矩大电流也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