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十三问

楼主(2007-04-06):
1、电机为什么会产生轴电流?

电机的轴---轴承座---底座回路中的电流称为轴电流。

轴电流产生的原因:

(1)   磁场不对称;

(2)   供电电流中有谐波;

(3)   制造、安装不好,由于转子偏心造成气隙不匀;

(4)   可拆式定子铁心两个半圆间有缝隙;

(5)   有扇形叠成的定子铁心的拼片数目选择不合适。

危害:

使电机轴承表面或滚珠受到侵蚀,形程点状微孔,使轴承运转性能恶化,摩擦损耗和发热增加,最终造成轴承烧毁。

预防:

(1)   消除脉动磁通和电源谐波(如在变频器输出侧加装交流电抗器);

(2)   电机设计时,将滑动轴承的轴承座和底座绝缘,滚动轴承的外圈和端盖绝缘。

2、为什么一般电机不能用于高原地区?

海拔高度对电机温升,电机电晕(高压电机)及直流电机的换向均有不利影响。应注意以下三方面:

(1)   海拔高,电机温升越大,输出功率越小。但当气温随海拔的升高而降低足以补偿海拔对温升的影响时,电机的额定输出功率可以不变;

(2)   高压电机在高原使用时要采取防电晕措施;

(3)   海拔高度对直流电机换向不利,要注意碳刷材料的选用。

3、电机为什么不宜轻载运行?

电机轻载运行时,会造成:

(1)   电机功率因数低;

(2)   电机效率低。

会造成设备浪费,运行不经济。

4、电机过热的原因有哪些?

(1)负载过大;

(2)缺相;

(3)风道堵塞;

(4)低速运行时间过长;

(5)电源谐波过大。

5、久置不用的电机投入前需要做哪些工作?

(1)测量定子、绕组各相间及绕组对地绝缘电阻。

绝缘电阻R应满足下式:

R>Un/(1000+P/1000)(MΩ)

Un:电机绕组额定电压(V)

P:电机功率(KW)

对于Un=380V的电机,R>0.38MΩ。

如绝缘电阻低,可:

a:电机空载运行2~3h烘干;

b:用10%额定电压的低压交流电通入绕组或将三相绕组串联后用直流电烘,保持电流在50%的额定电流;

c:用风机送入热空气或加热元件加热。

(2)清理电机。

(3)更换轴承润滑脂。

6、为什么不能任意起动寒冷环境中的电机?

电机在低温环境中过长,会:

(1)   电机绝缘开裂;

(2)   轴承润滑脂冻结;

(3)   导线接头焊锡粉化。

因此,电机在寒冷环境中应加热保存,在运转前应对绕组和轴承进行检查。

7、电机三相电流不平衡的原因有哪些?

(1)三相电压不平衡;

(2)电机内部某相支路焊接不良或接触不好;

(3)电机绕组匝间短路或对地、相间短路;

(4)接线错误。

8、为什么60Hz的电机不能用接于50Hz的电源?

电机设计时一般使硅钢片工作在磁化曲线的饱合区,当电源电压一定时,降低频率会使磁通增加,励磁电流增加,导致电机电流增加,铜耗增加,最终导致电机温升增高,严重时还可能因线圈过热而烧毁电机。

9、电机缺相的原因有哪些?

电源方面:

(1)   开关接触不良;

(2)   变压器或线路断线;

(3)   保险熔断。

电机方面:

(1)   电机接线盒螺丝松动接触不良;

(2)   内部接线焊接不良;

(3)   电机绕组断线。

10、造成电机异常振动和声音的原因有哪些?

机械方面:

(1)   轴承润滑不良,轴承磨损;

(2)   紧固螺钉松动;

(3)   电机内有杂物。

电磁方面:

(1)   电机过载运行;

(2)   三相电流不平衡;

(3)   缺相;

(4)   定子,转子绕组发生短路故障;

(5)   笼型转子焊接部分开焊造成断条。

11、起动电机前需做哪些工作?

(1)测量绝缘电阻(对低电压电机不应低于0.5MΩ);

(2)测量电源电压。检查电机接线是否正确,电源电压是否符合要求;

(3)检查起动设备是否良好;

(4)检查熔断器是否合适;

(5)检查电机接地,接零是否良好;

(6)检查传动装置是否有缺陷;

(7)检查电机环境是否合适,清除易燃品和其它杂物。

12、电机轴承过热的原因有哪些?

电机本身:

(1)   轴承内外圈配合过紧;

(2)   零部件形位公差有问题,如机座、端盖、轴等零件同轴度不好;

(3)   轴承选用不当;

(4)   轴承润滑不良或轴承清洗不净,润滑脂内有杂物;

(5)   轴电流。

使用方面:

(1)   机组安装不当,如电机轴和所拖动的装置的轴同轴度一合要求;

(2)   皮带轮拉动过紧;

(3)   轴承维护不好,润滑脂不足或超过使用期,发干变质。

13、电机绝缘电阻低的原因有哪些?

(1)绕组受潮或有水侵入;

(2)绕组上积聚灰尘或油污;

(3)绝缘老化;

(4)电机引线或接线板绝缘破坏。

网友A:
长见识,学习了。

网友B:
首页立隆电解电容
深圳富祺工贸有限公司

史先生
联系电话:0755-28950573    13826597847

主要经营品牌包括:SUNCAP、LELON立隆电容(变频器专用电解电容)、SAMSUNG、台湾禾伸

堂、UWA、KEMET等,为台湾立隆在大中国区一级代理商。变频器专用电解电容。节能等专用

电容。主板专用电容。消费电子专用电解电容。

网站:www.lelon.com.tw

网友C:
对实际电机操作巡检很有帮助,还有没?

网友D:
造成电机异常振动和声音的原因有哪些?上次我在一个维修中,是一个380KW的高压电动机,找了很久原因,我开始也以为是转子开焊了,结果是转子和定子铁芯错位了,有这方面的资料真好,可以一个又一个的核对.找问题就容易多了.

网友E:
了解这么多细节很受益

网友F(2010-01-02):
很好,从中可以学到些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