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MF500和MF47型那种好些?

楼主(2007-04-06):
请问各位:偶想买块表,指针式万用表MF500和MF47型那种好些?价格如何?谢谢.

网友A:
当然是用MF47表了,MF500表太不好用了,只是你要认真挑选MF47表.目前市场假货太多.

网友B:
MF47表好用,MF500表太笨重了,目前市场假货太多,一般挑选时,份量较的表质量要好一些、有些表的档位转换开关是直接用敷铜板做静触点,份量较轻,容易接触不良或打火烧坏。你要认真挑选MF47表.最好能打开看一下。

网友C:
指针的,如果不常移动.还是500吧.当然MF10更好了.

网友D:
都不错,关键买真货,便宜的不要.

网友E:
我个人比较喜欢MF47-F,南京科华的。外磁表头。

网友F:
我个人比较喜欢MF47-F,南京科华的。外磁表头。

        有同感!!

网友G:
多用一些就知道那个好。

网友H:
47型万用表用的人比较多!根据个人喜好吧!

网友I:
我的感觉是MF47表好用

楼主:
偶已订购一块MF47,南京电表厂的,外磁表头。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