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双向运行的连续式升降机!

楼主(2007-04-06):
请大家先讨论一下双向运行的连续式升降机控制细节,谢谢合作! 我的实例——这是C型连续式升降机的电气图纸,采用三菱FX1N-60MR-001型PLC进行控制,设光电开关、电磁阀、接近开关等检测元件。 下载地址:
http://co.163.com/forum/content/1162_734722_1.htm

网友A:
这是什么个东西?
能不能说明一下?

楼主:
稍空了再详细说明,这两天确实忙不过来——既要上班,而且还有其它帖子,这几天偶发的帖子太多,顾不过来,如果不先把题目写出来嘛,又怕以后搞忘了(有时间有点健忘),就没法给朋友们分享了。

网友B:
制动单元

网友B:
制动电阻

网友B:
替“老菜鸟”网友抛砖引玉,欢迎大家探讨!

楼主:
不错!谢谢老工控!
确实还没忙过来,明天再来回复。

网友C:
开眼,不错!谢谢老工控!

网友D:
看图片是汽车内饰流水线,除了控制细节,安全性最重要。

网友E:
总装生产线

网友F:
呵呵,老工控,这是什么汽车的生产线,变频器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D:
总装线里分:内饰线、底盘线 、组装线和检测线等,
zjd-2003你说的总装生产线是没错,但太笼统了,呵呵。

网友D:
看图片上还未装底盘,应该是内饰线。

网友D:
汽车生产线其实就是装配线,把各种零配件组装起来变成汽车而已。呵呵,说起拉容易,真正做起来就难了,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网友D:
老工控,能不能多贴些图片,让我们长点见识。

楼主:
连续式升降机是一种连续工作的垂直输送设备。其基本形式有:Z型、C型、F型及EZC型的任意组合,规格齐全。它结构简单,输送率高,通用性强,工作可靠,使用维修方便。它是一种水平输送机和垂直升降机的综合运送装置,它能广泛应用于工厂、仓库、码头及港口等处,用以垂直输送各种货物箱,包装的粮食、化纤等成件捆货物。托板式升降机根据输送货物的尺寸和重量具有多档不同的规格,若特殊的规格尺寸则可根据使用单位要求专门设计。托板式升降机主要由自动进箱水平机、出箱水平机、上运箱装置、下运箱装置、驱动装置、工作链条和托盘装置、输箱室及电控系统组成。根据用户要求,驱动装置可装于升降机上部,也可装于升降机下部,它是升降机的动力部分,由电动机和蜗轮蜗杆减速机组成。

楼主:
连续式升降机的特点:
    1.连续不断的提升或下降,运转中没有空搁板的回转,能缩短工作的时间。
    2.搬运成本可大副度减低且能提高货物保管之流通率。
    3.搬运工作在安定的状态下进行,无人力操作所导的物料损坏
    4.连续提升机输送效率高;只能输送件货,且物料有最小尺寸的限制;可选择运行方向。

楼主:
1.概述 施工升降机、物料提升机是物流输送系统中一种重要的设备,主要应用于物体的立体输送系统中。
施工升降机是垂直运输人员和建筑材料的安全可靠的运输设备,它广泛用于厂房、高层民用建筑、高大烟囱及其他超高层建筑施工。
物料提升机可以将物体从低处送往高处,也可以将物体从高处送往低处。提升机分类:按工作方式可分为连续式、间断式;按承载设备可分为斗式、箱式;按牵引绳具可分为链式和缆式;按运行轨道可分为垂直式和螺旋式。常用的提升机有链式垂直往复提升机、往复式垂直托板提升机、连续式垂直托板提升机、步进式提升机等等。提升机的种类不同,其提升高度、提升物体的种类/尺寸及重量、提升速度方面也会有所不同。
连续式垂直升降机特性及用途:作为各种物料之上落楼垂直连续输送用途;具有运行平稳,输送量大,负载重,连续输送(每排承载面可重达1吨或以上)占地小之特点。尤其用来连接不同楼层之间的生产线,装配线,或高层楼上落输送成品原料时,更显方便,快捷。如果物料进出口的位置不同,提升机的结构也会有所不同。
间断式垂直货箱升降机特性与用途:负载力大,平稳,造价低廉,结构紧凑,易保养,可代替电梯输送货物用途,在各个生产楼层之间垂直输送各种不同形状和大小的盒子、箱子、包袋或周转箱,如从包装楼层送到高层的输送系统,或者从二楼送到底搂。如果承载台加装动力滚筒或平台带,还可做到进出自动控制,更便于与其他生产线衔接。如果物料进出口的位置不同,提升机的结构也会有所不同。

楼主:
下面是某连续式升降机的功能参数要求。

2.设备配置及功能
该连续式升降机配有提升机机体1套、驱动装置1套、3楼/4楼进出传送机构共计2套、电气控制系统1套。
此设备用于将半成品、成品从三楼/四楼自动输送至三楼/四楼。
系统为“C”型垂直连续式升降机,可双向运行。
设备要求:运行顺畅、安全可靠、外形美观、大方。
设备物料进、出口均设置接驳输送机;设有阻挡保护机构(采用气动)。
进、出口均设有安全操作检测保护,确保使用安全性、可靠性。
操作流程:被送物料箱放置进料口输送线上,由进料口输送机送入升降机,连续放物时,两件物体中间须保持间隔距离(便于光电检测判断进料数量),当进料口输送机上第一件物体进入升降机后,升降机后面托盘没有到位时,进料口输送机自动停止,托盘复位后自动运行。
被送箱由升降机连续上升输送至四楼,由出料口输送机接出。当送至出料口输送机尾端未取走时(光电检测判断),系统自动停止,脱离后自动运行。
2.1 产品参数
1. 品名:物料箱(底部为平底);
2. 产品规格:800mm×600mm×800mm(L×W×H);
3. 单件重量:≤50kg/㎡。
2.2 设备输送产量
设备输送产量:每小时≤360件。
2.3 技术规范及用材标准
2.3.1 主要技术参数:
1. 提升总高度(3~4楼):H=4300mm。
2. 升降机外型尺寸:L×W×H=1700mm×1300mm×7100mm(长×宽×高)。
3. 托盘外型尺寸:L×W=900mm×700mm(长×宽)。
4. 系统节拍为:t=10S。
5. 升降平均速度:V=18m/min。
2.3.2 关键配套件及零部件设计要求
1. 升降主电机选用SEW品牌电机。
2. 所有电器控制元件均选用进口或者合资品牌。
3. 水平轨道使用材料为GB699-65《优质碳素钢技术条件》中的45#钢热处理后硬度HRC24-28。导轨不允许飞边、毛刺、裂纹,相邻接口应光滑过度,不允许有台阶。
4. 传动链条采用苏州链条厂产品,链条取足够的安全系(一般取n=5-10倍),链条传动自如、运行平稳、无卡阻现象。
5. 所有轴承及轴承座均采用优质产品。
2.3.3 传动装置设计要求
1. 升降主机采用SEW品牌2.2KW带刹车电机。
2. 链轮不采用分体结构,而采用整体加工结构。
3. 上、下链轮横向中心线重合度运行偏差≤5mm。
4. 所有传动链轮的材料均采用45#钢,齿面高频淬火。传动轴的材料均采用45#钢(GB699-65)调质处理,采用调心轴承座固定。
5. 驱动装置应转动平稳,无卡阻现象,链轮和链条啮合时应无干涉和撞击现象。
6. 链条传动设置双面导向导轨,(回链方向设置单面导向导轨)。
7. 驱动装置有安全防护罩。
2.3.4 机架及外观设计要求
1. 升降机机架所用钢材为槽钢、角钢或冷板成型,表面喷漆处理。
2. 机架内部四周设置防护栅栏,栅栏选用方管制作,表机喷漆处理。
3. 机架外部四周装饰选用网状铝型材,外型美观。
4. 机架设计、安装符合铅垂度要求。
2.3.5 托盘设计要求
1. 各托盘相应平行,连接链条的驰垂度可调整。
2. 托盘托条采用碳钢方管制作,表面喷塑处理。
3. 托条采用带耳板专用链条连接。
4. 挠性链节具25.4(苏特)。
2.3.6 其它要求
1. 升降机运行平稳可靠,无爬行、卡阻及异响现象。
2. 在升降机的出入口同出入口输送机之间有允许搬出搬入和搬入搬出结束信号。
3. 应有硬件(行程开关、光电开关)、软件(PLC程序)两方面的安全可靠保障措施。
4. 信号的输入输出通过PLC来完成。
2.4 进出口1、2号输送机技术规范及用材标准
1. 1、2号输送机均为动力滚筒输送机。
2. 3楼1号输送机长5000mm。
3. 4楼2号输送机长5000mm。
4. 线体托辊有效宽度:W=1200mm。
5. 输送机工作面距地面总高为500mm。
6. 两侧护边面均高出滚筒面。
7. 输送机输送速度为:18m/min(与主机相匹配)。
2.5 主要设计要求
1. 机体采用支撑架支撑,支撑架配M14调节脚,调节范围为±20mm,材质为A3钢,表面镀白锌。
2. 护边(机体侧板)、电机安装箱、支撑架等均选用A3钢材料加工制作,表面喷塑处理。
3. 面板表面喷塑处理。
4. 运行过程中不得出现爬行现象。
5. 所有链轮材质为碳素结构钢中的45#钢,齿面高频淬火。
6. 链条型号08B,链条节距P=12.7mm,牵引链为T=50.8mm。
7. 滚筒直径Ф50,表面镀白锌。
8. 传动轴材质为45#钢,调质处理,表面发黑处理。
9. 驱动装置电机选用台湾品牌减速电机。
10. 零部件相连均选用国标镀白锌螺丝,(当安装或维修螺丝拧固处于难以操作时,螺母和机体焊接为一体。)
2.6 电气控制系统
1. 采用日本三菱PLC控制。
2. 系统采用总体控制,即可联动,也可单台机可分别独立控制。
3. 在各人工操作处设置按钮盒,其余各处系统自动运行。3、4楼层之间设置通话装置。
4. 系统设置多个急停开关。启动时有电铃提示。
5. 设置故障报警(有声音提示)。
6. 控制系统设计为自动模式。所有信号命令由零压环境下的存储器提供,比如系统的中断或断开。所有重要功能要能以自动/人工模式操作。所有限位开关必须可以人工操作。为了简化基本工位,不同的流程和功能可以合并。
7. 光电开关、行程用于系统的自动检测、安全保护。
8. 电气设计应安全、可靠。操作方便,宜于维护,电气设计、安装应符合国家相应标准。
9. 控制柜采用独立式柜架结构,配有通风及过滤装置,电气控制回路采用DC24V电压。
10. 控制柜选用A3钢材料制作,表面喷塑处理。安装在甲方指定的安全位置。
11. 电气配线采用护套铜蕊线穿空硬管或线槽铺设。
12. 控制柜内部器件布置及走线应整齐、美观,导线与器件的连接可靠,线号清楚并与图纸相符。
13. 各导线间、导线与地、导线与线管或线槽、器件与地之间应绝缘可靠,控制柜、电机、线管或线槽、外壳接地良好。
14. 控制电气件选择:PLC、行程开关、光电开关、空气断路器、交流接触器、电线、电缆、按钮、显示灯等均采用进口或合资产品。
15. 系统动力用电:3Φ、380V、50HZ,消耗电约:4KVA。
16. 整个系统采用日本三菱控制单元,所有输入端口电压分离。控制回路包括电控柜里的PLC、继电器、接触器,以及其他电器(信号交换、按钮、开关、显示灯)的供电都为24V。
17. 整个输送系统将按照最合理原则制作。
18. 电气控制、设计有完好的按钮操作界面和人身安全措施。
2.7 其他
1. 支承部分:由于本设备安装在空中,故需采用特殊方法,采用12号槽钢,作立柱及梁;
2. 防雨部分:采用铝塑板,另设带锁检修门;
3. 维修平台:考虑到维修,故设有检修工作平台,及安全护栏;
4. 升降机里边设有物体防护栏。
2.8 系统公共技术指标
5. 系统使用温度条件:-15度—+50度。
6. 在规定的背景噪声环境距离驱动装置前后左右1米处测量的噪声值应不大于75db。
7. 所有设备表面喷涂颜色为天蓝。

楼主:
5.2Z型连续式升降机操作规程
为保证人身、设备和被输送货物安全,必须遵守以下操作规程:
1. 对机械设备和电气设备的状态进行检查,确认一切正常。
2. 对三相五线制供电电源进行检查,确认一切正常。
3. 将控制模式钥匙开关置为“自动”状态。
4. 根据输送要求将输送模式开关置为“上行”(3楼→4楼)或“下行”(4楼→3楼)状态。一般要求停机后才能转换此开关。
5. 顺时针旋转3楼/4楼的紧急停止按钮,将其置为复位(弹起)状态。
6. 合上主回路及控制回路电源,操作3楼、4楼就地控制按钮盒的联锁启动、联锁停止按钮就可以启动、停止升降机。
7. 确认升降机运行正常后,方可进行物品输送。
8. 蜂鸣器告警:启动告警---长响3秒;紧急停止告警---响2秒停2秒;产品堆积告警---响1秒停1秒;故障告警---响0.5秒停0.5秒。
9. 按下电控柜上的“报警消音”按钮可以消除告警鸣音。当出现异常报警时,应当立即停机,清除3楼、4楼出入口货物,然后排除电机的热过载故障,再按下电控柜上的“故障复位”按钮即可。
10. 在进行“上行”←→“下行”输送模式转换时,3楼、4楼进出口共4个光电开关的检测区域不能有输送物品存在。一般要求货物全部输送完毕后才能进行“上行”←→“下行”输送模式的转换。
11. 紧急停止按钮仅用于紧急和维修状态,不能长时间作为设备的总停。正常下班时请操作“联锁停止”按钮停止设备。
12. 关于手动操作和故障处理的具体操作方法请参阅使用说明书。

楼主:
Z型连续式升降机:
C型连续式升降机:

楼主:
下面是某个Z型连续续式升降机的说明:
    对于连续式升降机而言,在PLC程序中需要检测托盘第1根横梁的到来情况,但托盘第2根横梁也可能导致接近开关动作,所以在程序里面就需要对这种可能产生的误动作进行排出,准确判断出托盘第1根横梁的到来。排除干扰判断需要利用2个接近开关联合进行判断,具体判断方法请参阅PLC程序。
    在该升降机中,上行(楼下往楼上输送)时,楼下输送线平面:托盘第1根横梁(先到达接近开关SQ1的那个根横梁)比2根横梁要短,所以PLC程序中需要判断SQ1检测到的是托盘第1根横梁还是第2根横梁。
    在该升降机中,下行(楼上往楼下输送)时,楼上输送线平面:托盘第1根横梁(先到达接近开关SQ1的那个根横梁)也比2根横梁要短。但是不像楼下那样2根横梁都要经过SQ1,楼上只有第1根横梁经过SQ4,第2根横梁始终在SQ4的水平高度面以上运行,所以SQ4始终检测不到第2根横梁。所以,PLC程序中不需要判断SQ1检测到的是托盘第1根横梁还是第2根横梁。
    SQ1和SQ4分别安装在楼下、楼上对应输送线的输送平面以下,可以安装在输送线支架上。具体安装要求请参阅相关说明。
    对于Z型连续式升降机和C型连续式升降机,上面所述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

楼主:
E型、F型连续式升降机:
    笔者观点:E型、F型连续式升降机可以做成1个进口、2个出口,或2个进口、1个出口。其技术难点在于链条的绕法——怎么样绕链条才能达到预定的功能。

网友:
连续式和步进式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一般称吊笼式;
区别:升降机本身是连续运行还是间断运行;

网友G:
最後一個螺旋搬運圖,看來不錯!若是連續式的就不美了。^^
機械人已經開始搭配無線設備,蘇州晶圓廠區用的不少了!三菱搭YAMAHA自走。

楼主(2007-05-12):
我的实例——这是C型连续式升降机的电气图纸,采用三菱FX1N-60MR-001型PLC进行控制,设光电开关、电磁阀、接近开关等检测元件。 下载地址:
http://co.163.com/forum/content/1162_734722_1.htm

网友D:
看老菜鸟的贴子长见识!
多谢老菜鸟!

网友H(2010-07-03):
这两款升降机怎么联系啊,价钱大概多少?

网友I:
开眼界了,电控应该全是开关量吧,主要的是机械部分要配合好

网友J(2010-12-16):
托盘是用什么托起来的,如用链条,在自重的情况下会下垂,请问用什么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托盘是用什么托起来的,如用链条,在自重的情况下会下垂,请问用什么好!谢谢

一个托盘,用4个点支撑,4个点放在2根链条上。

网友K:
真是开了眼界了,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L(2018-05-15):
引用 网友M:
很好学习了!

网友N(2018-07-05):
积分来来,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