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旧生产线搬迁经验谈!

楼主(2007-04-06):
对于一条五十米以上,控制比较复杂的生产线,要从一个城市搬迁到另外一个城市,在搬迁和复原的过程中,需要一定的经验。否则,你将可能会造就一个“泥潭”工程!

楼主:
大家也先谈谈自己的看法嘛。。。

网友A:
熟悉生产流程;再编号;拆;复原。

网友B:
我们公司上次也搬迁过,我们使用的方法是,全部拆,重新布线安装

网友C:
 我们公司上次也搬迁过,我们使用的方法是,全部拆,重新布线安装,,同意这个说发,

网友D:
版主说的好!
搬迁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有些生产线没有图纸或图纸不全,会造成很大的麻烦.

网友E:
电气控制的重新安装调试是很麻烦

楼主:
“全部拆,重新布线安装”——只适合不复杂的系统,而且有完整没有错误的竣工图纸!

网友F:
之前把所有的设备图纸、土建图纸、电气图纸都对好,再全部拆掉,重新施工。

网友G:
前期工作要做细做全!我是做工控产品销售的,我们主要代理三菱产品,有很好的价格优势,哪位朋友需要,QQ:474674513!(另外:本人积累很多工控软件,包括西门子S7-V5.4的,免费提供)

网友H:
要找对电气线路和工艺,机械非常熟悉的人,能眯着眼睛都能说出线路走向的人来干这事!!!!!什么什么工程师,做不了这事!!!!!!!

楼主:
下面引用由112在 2007-4-9 16:56:00 发表的内容:
  要找对电气线路和工艺,机械非常熟悉的人,能眯着眼睛都能说出线路走向的人来干这事!!!!!什么什么工程师,做不…
--------------------------------------------------------------------------------------------
呵呵,只要掌握了诀窍,再复杂的电气设备(对位置精度有严格要求的除外)不用电气线路和工艺,机械非常熟悉的人,也不用工程师,我们一般普通电工就可以了。

网友H:
对机械不熟悉,对工艺不熟悉,对电气不熟悉,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曾经装个半个厂的安装(包括移旧设备)!!!!

网友I:
最好拍照

楼主:
移比较复杂的设备确实需要经验,可以事半功倍,否则事倍功半!

网友J:
最原始的方法是编号-拆-复原.
经验加上诀窍是最好的

网友K:
我搬过了 ,造册  编号  捆好线头(保护好)。

网友:
我这边简单,几条卫生用品生产线,编线号,拆线,用胶布裹好,到了新厂再复原就可以了。

网友L:
  最原始的方法是编号-拆-复原.也要注意以前编好号码的,不一定接在相应的位置!

网友M:
原来的图纸要齐全,重新布线的时候发现问题,有据可查

网友N:
首先要把线号标好,捆扎牢,图纸要整理好,前期准备一定要做好,否则会很麻烦,我们拆迁旧设备时一台3MZ2015磨床就出过错,校线用了2天,调试用了1星期,别的2015只用了半天就安装调试完.

网友O:
编号,整理,归位后按原位接入即可

网友P:
下面引用由真诚到有缘在 2007-4-9 18:05:00 发表的内容:
  最好拍照
--------------------------------------------------------------------------------------------
好主意。

楼主:
今天稍微有点空闲时间,下面简单谈谈我自己的经验。这些经验是笔者这么多年来的实际经验,书本上应该没有的,呵呵。

楼主:
工艺比较简单、电气比较简单的设备搬迁:
1、同意楼上各位的看法;
2、完全搞清楚生产工艺流程;
3、把该设备的原始图纸或竣工图纸拿到手;
4、如果搬迁前甲方/上级说设备是好的,一定要进行确认:通电模拟生产工艺运行设备或让设备处于正常运行状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你有可能哑巴吃黄连...
5、确认该设备不存在非常苛刻的位置要求——也就是说,当需要拆除的某个动作元件、控制元件的相对位移出现了一点点改变的话(例如1mm),不会出现问题。
    否则,你应当考虑装置本身或安装人员是否能够对那么高精度的位置进行正确定位。如果不行,那可能就需要重新编写程序、调试有关参数了......那么,搬迁的价格也就不一样了......

楼主:
6、确认设备搬迁后是否要进行改造——可能因为车间布置的不同、工位的不同、生产工艺的不同、控制要求的不同......会对搬迁后的设备进行改造。如果改造,价格肯定也不同了......

楼主:
7、设备标记:包括所有控制元件编号、动作元件编号、控制柜/控制箱的编号、电缆编号、线号的标记——因为对于非标设备或非成型设备来说,由于技术改进、调试或其它因素可能会出现某个/某些控制元件、动作元件不统一,与图纸不符合的情况。因此设备标记就变得比较重要了。

楼主:
8、设备拆除:电线电缆可以从电控柜/电控箱、检测控制元件、动作元件出线端子处拆除;如果电线电缆非常多,电控柜/电控箱、检测控制元件、动作元件或其接线端子非常多,容易把人搞晕了,那么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处理:在电线电缆集中的地方/合适的地方,对所有电线电缆编号,做好标记然后用透明胶带把它们间隔个20公分缠起来(避免搬迁过程中磨掉标记),最后用打磨机全部割断,这样花的时间最少!——因为,你就可以不必去在电控箱/柜里面做标记、拆线和接线了,而是换了一种工作方式,那就是根据标号对接每根电缆线。就算这样,有次搬迁的大工程(8米的车拉了4车,从海南新大洲拉到上海新大洲),对几十根30芯的电缆接线,接线也接了好久。
9、包装/上车:最好打包成几个箱子(木箱、纸箱),并保证在运送到目的地后箱子不会发生损坏的情况。可以在木工铺定做相应规格的箱子,也可以到废品回收站购买废旧纸箱。如果有条件,电控柜最好采用木箱包装;如果不具备条件,应当采用纸箱、泡沫等东东保护好电控箱/柜面板上的设备(电压电流表、触摸屏、指示灯按钮、转换开关等等),并且在放置到运输车上时面板最好靠车壁并填塞泡沫等东西。
    注意小心轻放,装车原则:避免在运输过程中可能导致的晃动、倒塌、挤压等原因损坏设备。
    如果有不适于长途颠簸,怕震动的设备存在,应当单独运输或做好特殊的保护,例如专用设备的硬盘、价格昂贵的专用检测设备等等。

楼主:
10、卸车:注意小心轻放,不能野蛮装卸。笔者遇到过叉车搬运母线槽的情况,因为母线槽有多余的,所以部分母线槽出现了严重的人为损坏!

楼主:
11、按以前的标记复原设备。如果出现了问题,可以参阅该设备的图纸。

楼主:
12、调试:恢复设备的功能,达到原工艺要求或新的工艺要求。如有需要,可能要更改PLC程序、触摸屏程序、继电控制线路、部分设备的参数(变频器、专用设备等)。
13、试车成功。恭喜你!

网友Q:
向你学习!我们还没有搞过这样的搬迁,很多地方没有你这么仔细.

楼主:
上面是对一般设备的搬迁,没有多大创意,比较有经验的电气工作人员一般情况下都可以搞定。待会我聊聊有特殊要求的大型设备的搬迁经验。

楼主:
注意:如果你是乙方,整个工程是包工包料的,那么有些可搬可不搬的东西你一定要搬!
    例如:生产线吊顶的、旁边的日光灯架和灯管;与车间配电柜的电源线;可以拆卸的电缆桥架;其它机械配件等等。
    当然,这里我是站在项目负责这个角度上来考虑问题的,和技术无关,但和银子有关......

网友R:
我马上要搬一条生产线,收藏了,谢谢!正好用到

楼主:
只要能对大家有用处,这个贴就没白写了......

网友P:
感谢并支持老菜鸟!

网友N:
老菜鸟的归纳非常有用,经验丰富,

网友:
我前两天移了一条二十多米的生产线,没想到移到的新地方那个空开的零线是空的,没有接到电柜里,害我一送电就烧了一个开关电源。

网友S:
我前几年搬了一条生产线,给我的感受很深,当时拆线前进行了生产线的试运行,一切正常,到达场地后,由于正赶上雨季,机器没有盖好,造成上面的一个单片机的一快电路板出现故障.所以就我看,微电子控制板最好试运行后拆卸,另外细心保管,待生产线重新安装好后,接完线后再恢复控制器.

网友T:
我装过一台生产线,别人拆得,我来装的,有图纸,呵呵,难度很大,比新设备要麻烦

网友U:
多安排人, 每个人各盯一摊  任务分摊下去  不就很轻松了吗? 有哪块的问题就找相应的负责人。

网友V(2007-05-08):
补充一点,把一些重要的工艺参数记下来,很多参数是原来设计者根据现场情况长时间调试的结果.如果搬迁时间过长,过了掉电保持期的话,参数一旦丢失,那等你恢复的时候就遭罪了.

网友W:
最好两个主管,一个管机械类,一个管电气类,但是两个人要协调好。还有最先编号,和图纸对应。我们搬过,整个厂房,设备包括流水线,中央空调。

网友X:
这么大的工程 想想都头痛

网友Y:
我搬过一套大型医药提取生产线,其实最头疼的不是线号,而是搬迁过程中设备的完好程度,有些东东在家是好的,现场安装完就有问题。神仙也没折。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换新的就得了。

网友Z:
来取取经!现在虽然用不上但天知道啥时候会有用呢!谢谢!

网友AA:
我看如果你们以前有维修过这些设备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如果你怕麻烦的话你可以只是拆设备上的线,电柜的线你可以不拆.这样在安装的时候你就可以一个单元一个单元来安装.

网友AB:
  最好两个主管,一个管机械类,一个管电气类,但是两个人要协调好。还有最先编号,和图纸对应。我们搬过,整个厂房,设备包括流水线,中央空

网友AC:
搬迁后的设备。搬前运行正常。安装复原都会出现很多问题、故障

网友AD:
曾经从国外搬设备回来,打开货柜时发现一组设备在里面翻到一边,损失挺大的。
经验总结的很好。

网友AE:
简而有序,忙而不乱!

网友AF:
小心行事
耐心

网友AG:
都是有见地的

网友AH:
对于电工比较简单!只要做好编号就可以了!对于接头的编码要用布包好,绑好,使编玛不易脱落。我们公司都搬了好几条生产线了,多是我在负责调试

网友AI(2007-06-15):
1、确认图纸上所有的IO
2、对大型机械部件编号,以利于重新组装
3、拆下所有的在线传感器
4、重新组装时,更换控制线路

网友AJ(2008-01-04):
做好标记,要不重新布线,有图纸的话。
我们整厂搬,换新设备。

网友AK:
支持楼主呀
希望楼主多多发好贴

网友AL:
有过旧设备改造的经验,由于什么图纸都没有,采用最笨的办法----不好拆的剪断,然后一根一根做上记号。装的时候对应记号将线恢复即可。对于没有图纸的设备屡试不爽

网友AM:
现场情况熟悉,制作电气图及设备图,搬迁后重新安装。向我们这里都是这样!关于PLC要时时备份的。

网友AN:
我们厂做法是把图纸都留着.全拆,再重按,坏的就买新的.

网友AO:
上次我公司搬是请生产商来搬的  价格不菲啊

网友AP:
我们公司的设备在出厂前都是经过实际调试的,所有的联机线都要接通。发货时,也得一根一根的拆下来。拆线时就得用口曲纸对应接线端子一个一个的标号,到现场对应端子号接线。而不是对应线号。有时候线号是不准确的。可能是调试过程中纠正的错误,而线号没有改。就会出现线号的错误。

网友AQ:
调试费时间。

网友AR:
公司前一阵刚刚搬完.大小小几百台设备备.外加条生产线,除了运输,基本上是我们自己完成的,而本部门员工不只有六人我来说点我自己的心得:
一,做记号很重要.特别是一些机械连接部位,要用记号笔作记号,安装时最方便.
二,最好拍照.设备正常工作时,拍下照片,包括各种运行信号灯.PLC的各种信号.有屏的可以拍下设备正常工作时的工作参数.有工控机的最好能把硬盘里的东东作个备份.
三,电气上所有需要拆的线头要作上记号,并在拆的接线端子上作相对应的记号.(注意线头上的记号一定要作好,避免拆包的时候弄掉)
四,安装好后,不要急于通电试车,可以分段通电,无故障时再连线.

网友AS:
对于巨重的设备,电气很复杂的设备,你就哭去吧,还不如买新的。

网友AT:
我装了一台机器,里面电线当废铜卖都要卖两W,拆的时候有线号在上面保护好,叫我老爸(不是电工)帮忙接了4天

网友AU(2008-10-20):
有图纸什么都好办了。??????

网友AV:
是呀!要做好很多工作,主要是拆的过程要严格记录

网友AW:
正好高个 设备改造!!!

网友AX:
不错 学习了 以后多发点

网友AY:
拆的时候要做好记号,装的时候按记号装.

网友AZ(2008-12-21):
非常感谢楼主和各楼层的朋友的经验

现在正在拆一个机器,七八十米长,用了15年了,还要1800万,不知道还能用几年哈

网友BA:
引用 网友B:
关于我们公司上次也搬迁过,我们使用的方法是,全部拆,重新布线安装

我也同样

小李飞刀,我寻欢

网友:
引用 网友V:
补充一点,把一些重要的工艺参数记下来,很多参数是原来设计者根据现场情况长时间调试的结果.如果搬迁时间过长,过了掉电保持期的话,参数一旦丢失,那等你恢复的时候就遭罪了.

此话很有道理,保护好设备运行参数可以有个借鉴的,很有好处的。

网友BB(2009-04-14):
熟悉生产流程;拍照,再编号,用透明胶带把它们包好,防磨损;拆;复原。

网友BC:
学习了,可能有用的时候

网友BD:
如此大搬迁需要注意的事项很多,不仅仅是电气方面的,还有机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L:
有过旧设备改造的经验,由于什么图纸都没有,采用最笨的办法----不好拆的剪断,然后一根一根做上记号。装的时候对应记号将线恢复即可。对于没有图纸的设备屡试不爽

非常赞同!!!

网友BE:
一定要做好标记!这是不能马虎的 ,哪怕有图纸页要做好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