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房电容自动补偿问题

楼主(2007-04-06):
我厂配电房有2500KVA和1000KVA的变压器各一台.其额定电流各为3600A和1440A.当变压器的二次侧达到各自的额定电流时,其二次侧总柜的有功功率显示为2MW和0.9MW。但是,电容自动补偿仪显示的功率因数为0.96,而电容柜根本还有待投入的电容组没有投入,问题一、电容自动补偿投切控制仪是否不能将功率因数提高到1.0 。问题二、按总柜的有功功率来计算,其功率因数也只有0.9.那么是补偿仪显示不准呢?还是功率丢失了呢。

网友A:
不是有42L6的功率因素表吗,没有的话你可接一个。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功率因素提高到1呢?

网友B:
你看到的电流包括无功电流吗

网友C:
呵呵.没必要到一的
你的计算比仪表还准了?怀疑在总柜再加一块显示.查一下无功表走字

网友D:
应该是你没有调好啊。我们厂的不会那样,在说也不要到1啊,一般是0。99啊

网友A:
调到几那是由你设置控制器参数来决定,假如你的电容容量足够的话!

网友E:
无功电流不太大,功率因数达到零点九几就可以了,总是1反而不大好。

网友F:
能达到1吗?~~

网友G:
功率因素不能补到1。

网友H:
补到1很容易崩溃的

网友I:
一.电容组无功补偿柜可以将功率因数提高到1.0,但是那时会有过补偿,就是功率因数过1.0了
二.还有无功补偿的功率

网友J:
下面引用由Isaiah在 2007-4-15 22:44:00 发表的内容:
  补到1很容易崩溃的
--------------------------------------------------------------------------------------------
请教:什么是崩溃?为什么会这样?请教了

网友K:
如果是自动补偿,补到几是你设定的事.

网友L:
0.96就已经可以了哈!到1就没什么必要了.很正常的.不用再想改进什么了

网友M:
0.96就已经可以了哈,你认为不准,右以检查你的负载呀

网友I:
一般补偿到0.95以上就可以了,如果补偿到1的话,就是过补偿了,不但没有什么好处,而且会产生不良因素的.

网友N:
0.95以上就可以了,如果补偿到1的话,就是过补偿了,不但没有什么好处,而且会产生不良因素的.

网友O:
什么用电器,有这么高的功率因数?

网友P(2007-05-07):
我们厂达到0.90以上电力公司有奖金拿哦

网友Q:
什么样的控制器?电子的?还是指针的?都应该有可调节的地方使其接近1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