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路防跳原理及图

楼主(2007-04-06):
我是菜鸟,想知道高压防跳原理和电路图。谢谢。

网友A:
问得根本不详细!

网友B:
把防跳电路拆了就不跳了,

哈哈...

网友C:
楼主说的大概是指“防跳跃”,就是开关当合闸回路出现故障时进行分闸,或短路事故未排除,又进行合闸(误操作),这时就会出现断路器反复合分闸,不仅容易引起或扩大事故,还会引起设备损坏或人身事故,所以高压开关控制回路应设计防跳。防跳一般选用电流启动,电压保持的双线圈继电器。电流线圈串接于分闸回路作为启动线圈。电压线圈接于合闸回路,作为保持线圈,当分闸时,电流线圈经分闸回路起动。如果合闸回路有故障,或处于手动合闸位置,电压线圈起启动并通过其常开接点自保持,其常闭接点马上断开合闸回路,保证断路器在分闸过程中不能马上再合闸。防跳继电器的电流回路还可以通过其常开接点将电流线圈自保持,这样可以减轻保护继电器的出口接点断开负荷,也减少了保护继电器的保持时间要求。

网友D:
断路器跳跃一般有两种情况:
1、 主回路没有故障,由于断路器机构辅助触点不良,继电器触点卡住等原因。
2、 主回路确有故障,断路器合于故障点,继电器保护动作是断路器跳闸,而这时断路器的操作把手尚未复归或自动装置的触点卡死等,从而使断路器发生多次跳合的现象。
断路器跳跃时,对供电系统会造成严重的影响,断路器本身也容易损坏甚至爆炸。因此,在断路器的控制回路中,应装有防止跳跃的闭锁装置。其原理如图:
    当控制开关SA5-8接通使断路器合闸后,如断路器保护动作,将使断路器跳闸,KL电流线圈通电,其触点KL1闭合。如果此时合闸操作手把未复归或自动装置的触点卡住,则KL的电压线圈通过KL1触电自保持,其触点KL2将合闸回路断开,使断路器不知多次合闸而发生跳跃。

网友E(2007-10-11):
说得准确   解决了我工作保留的问题

楼主(2007-11-12):
谢谢田虾!学习永无止境!!!!!!!!!!!!!!!!!

网友F(2011-05-23):
什么是防跳继电器
1, 防跳继电器,就是防止跳跃的继电器,它是一个中间继电器,有两个线圈,一个是电压线圈,一个是电流线圈,这种继电器在油开关断路器控制回路中应用比较广泛;
2, 防跳继电器的电压线圈与控制回路中合闸接触器的线圈并联,其常闭接点串联在控制回路中的合闸回路中;
3, 防跳继电器的电流线圈串联在控制回路中的跳闸回路中,其常开接点与防跳继电器的电压线圈串联;
4, 工作原理:当油开关断路器操作时,在拧动万能转换开关至合闸位置后,油开关合闸,串联在控制回路中跳闸回路的油开关常开辅助触头闭合,经过油开关的跳闸线圈防跳继电器的电流线圈有电流流过,其串联在电压线圈回路中的常开接点闭合(此接点是断电延时断开的);油开关在某种原因下合闸后立即自动跳闸,油开关串联在控制回路中合闸回路点的常闭辅助触头闭合,此时防跳继电器的电压线圈有电压通过,串联在合闸回路中的防跳继电器常闭接点断开,切断了合闸回路,防止油开关再次合闸,有效地保护了油开关,避免了事故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