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配方?

楼主(2007-04-06):
配方是什么意思 ?

看了好多上位机软件
都有这个詞
它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理解成药方,对不同的症状采用不同的药方,所以你设置的配方不同,你的产品也就不同。最好理解还是颜色,比如RGB这三个的参量不同,呈现的颜色也就不同。

网友B:
配方也可以叫一组参数的结合,根据工艺的不同来,同时更改一组相关参数。

网友C:
配方是生产岗位操作员使用你设计的Wincc用户归档功能把他的整套生产经验数据进行调整并以各种名称存储起来。日后使用各整套数据应对各生产情况变化。不必具备好记性也能轻松完成。

网友D:
我的理解是:配方是给拥护提供一个存储空间,将每组数据以不同的名称存入,方便今后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