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气顶油增压疑点

楼主(2007-04-06):
关于气顶油的增压问题大家有没有一个比较经济的方案,有固定压力气源最好是别用汽缸就能解决液压增压问题,

网友A:
不可能,增压的原理就是靠汽缸(活塞)面积与液压缸面积的比例才能升压的,比例越大升压越高。

网友B(2007-06-29):
气顶油的增压已经是一个比较经济的方案。
省掉了液压站,省掉了液压系统地维护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