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急!帮帮忙

楼主(2007-04-06):
我修了一台6SE3223-5DH40 18.5KW的西门子变频器,上电机空载正常,但一上负载运转几秒就跳闸,不知是何原因?请各位大虾帮帮小弟,先谢了。

网友A:
跳什么故障

网友B:
跳过流吧?????????????????????

楼主:
我换了风机,现在一上电报F012复位后报F002,并且P006,007无法修改,也无法恢复出厂值,请大虾们帮帮忙!谢谢了

楼主:
---到变频器调速:F002是过流

网友C:
估计你的驱动板有问题了,有问题可以交流013056829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