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在几秒内把1CM3的小块金属加热到250度

楼主(2007-04-07):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在几秒内把1CM3的小块金属加热到250度?

谁知道有这种设备制造的厂家请介绍一下。

楼主: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在几秒内把1立方厘米的小块金属加热到250度?

谁知道有这种设备制造的厂家请介绍一下。

网友A:
有啊,高频焊机可以做到

楼主:
谢谢chigodeng的答复!

加热后焊接两块塑料的,用烙铁做过一个,但是加热和冷却的时间都太长了,想找快的方法。

楼主:
有33个点,想找个经济的方法

网友B:
还真有!淬火机床!1-2秒加热到800度,然后迅速冷却。我还有图纸。

楼主:
有劳楼上可以发个图纸给我学习一下

楼主:
听说柴油机的预热塞也可以很快加热,不知道有人应用过没?

网友B:
柴油机预热塞就是电阻丝加热,你要做怎样一个设备?

网友C:
是不是合金焊接?可以用激光!

网友D:
只要肯舍得花钱!这个问题应该不难解决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

其实是做个可以快速加热快速冷却的烙铁,250度的工作温度

焊接小块塑料。

请各位继续帮忙~~~~~~~~~

网友B:
找根电炉丝,长短自己试试,通电时间自己试试。

网友E:
我能想到的只有高周波了

楼主:
找到一个用低压大电流做加热头的厂家,33个点的焊接夹具报价快要22万,汗~~~~~~~~~~~~~~~~~~~

网友F:
用高频感应加热的,有晶体管和电子管式的,可以很快加热,金属网埋植机就是这个原理加热的

网友G:
方法其实不少,我觉得
感应加热大概可以
高频感应加热或中频感应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