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仪表信号电缆

楼主(2007-04-07):
    现在有好多的信号线,我想请问,2×1.5mm。还有3×1.5mm都 是用在那里?电磁阀为什么要用七根,它们分别做什么用啊。
这七根线的作用是 什么啊?

网友A:
2*1.5一般用于2线制信号,比如:压力变送器,阀门的控制信号,
3*1.5一般用于热电阻
其实这些看现场需要的,
你说的电磁阀7线制不知道,可以看电磁阀说明书,那上面接线应该很清楚的

网友B:
2是根数 1.5是截面积(可以是单芯,也可以是多芯绞合) 用于补偿导线 如:热电偶 热电阻等 你这里说的2×1.5平方是单支热电偶

3是根数 1.5是截面积(可以是单芯,也可以是多芯绞合) 用于安装线 如: 热电阻等 你这里说的3×1.5平方是单支热电阻

电磁阀用七根具体看说明书 如没用可看电缆行业相关标准

楼主:
谢谢,你们 的答复我也懂,但是现在好多都是 信号线好像都在乱用仪表电缆,能否有个系统的设计思路啊?

网友C(2007-06-20):
北京东方星原公司提供HART-232/485/TCP/IP转换模块 64811087
13901066710 eastxy@eastxy.com有详细介绍.

网友D(2008-07-23):
“电磁阀为什么要用七根?”可能你的电磁阀有开关的反馈信号,2根是控制线,如24VDC或220VAC,1根是PE线,2根是开的反馈线,2根是关的反馈线,加起来是7根。

网友D:
石油化工仪表管道线路设计规范

目 次
前言……………………………………………………………………………………………… 2
1 范围……………………………………………………………………………………………3
2 一般规定………………………………………………………………………………………3
3 测量管道的选用………………………………………………………………………………3
3.1 测量管道的材质……………………………………………………………………………3
3.2 测量管道的管径……………………………………………………………………………3
4 气动信号管道的选用…………………………………………………………………………4
5 测量管道及气动信号管道的敷设……………………………………………………………4
6 电线电缆的选用………………………………………………………………………………5
6.1 电线电缆线芯截面积………………………………………………………………………5
6.2 电线电缆的类型……………………………………………………………………………6
7 电线电缆的敷设………………………………………………………………………………6
7.1 一般规定……………………………………………………………………………………6
7.2 控制室进线方式……………………………………………………………………………7
7.3 汇线槽敷设方式……………………………………………………………………………7
7.4 保护管敷设方式 ………………………………………………………………………… 8
7.5 电缆沟敷设方式 ………………………………………………………………………… 9
7.6 电缆直埋敷设方式 ……………………………………………………………………… 9
8 仪表盘(箱、柜)内的管道及线路 ……………………………………………………… 9
参考文献 ………………………………………………………………………………………11
用词说明 ………………………………………………………………………………………12
条文说明 ………………………………………………………………………………………13

前 言

本规范是根据中石化(2003)建标字94号文的通知,由中国石化集团兰州设计院对原《石油化工仪表配管配线设计规范》SH3019-1997进行修订而成。
本规范共分8章。
本规范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提供给主编单位(地址: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西路1号,邮政编码:730060),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本规范由主编单位负责解释。
本规范主编单位:中国石化集团兰州设计院
主要起草人:蔡劲宏、冯仁铭

石油化工仪表管道线路设计规范

1 范围
1.1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的石油化工企业自动控制工程中仪表测量管道、仪表信号传输线路的工程设计,装置的改造可参照执行。
1.2 执行本规范时,尚应符合现行有关强制性标准规范的要求。

2 一般规定
2.1 仪表管道、线路的工程设计,应做到仪表测量准确、信号传递可靠、减少滞后、安全经济实用、线路整齐美观并便于施工和维修。
2.2 对火灾及爆炸危险、腐蚀、高温、潮湿、振动等环境,在仪表管道线路设计时,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3 测量管道的选用
3.1 测量管道的材质
3.1.1 测量管道(包括阀门和管件)的材质,应按被测介质的物性、温度、压力等级和所处环境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并且不低于具体工程项目中 “管道材料等级表”的要求。
3.1.2 非腐蚀性介质的测量管道材质,宜选用碳钢或不锈钢。
3.1.3 腐蚀性介质的测量管道材质,应选用与连接的工艺管道、设备相同或防腐性能更好的材质。
3.1.4 测量管道及管件阀门,宜选用同种材料。
3.1.5 分析仪表的取样管道(Tube)材质,宜选用不锈钢。
3.2 测量管道的管径
3.2.1 测量管道的管径,可按表1选用。
表1 测量管道的管径选择
公称压力 (MPa) 外 径×壁 厚(mm×mm)
PN≤6.3 Φ10×1.5、Φ12×1.5、Φ14×2、Φ18×3、Φ22×3
PN≤16 Φ10×1.5、Φ12×2、Φ14×3、Φ18×4、Φ22×4
PN≤32 Φ14×4、Φ19×5
3.2.2 分析仪表的取样管道管径,宜选用Φ6 mm×1 mm,Φ8 mm×1 mm或Φ10 mm×1 mm,其快速回路的返回管道及排放管道的管径可适当放大。
3.2.3 测量管道的壁厚应不低于具体工程 “管道材料等级表” 中的要求。

4 气动信号管道的选用
4.1 气动信号管道的材质,可按表2选用。
表2 气动信号管道材质选择
材质及型式 控制室 一般场所 腐蚀性场所
紫铜管 ☆ ☆ ○
PVC护套紫铜管 ☆ ☆ ☆
PVC护套紫铜管缆 ○ ☆ ☆
不锈钢管 ○ ☆ ☆
聚乙烯管(缆) ○ ☆ ○
尼龙管(缆) ○ ☆ ○
注:“☆”表示适用; “○”表示不宜使用。
4.2 气动信号管道的管径,宜选用Φ6 mm×1 mm或Φ8 mm×1 mm。根据需要也可选用其他规格。
4.3 聚乙烯管及尼龙管(缆)的使用环境温度应符合产品的适用温度范围。存在火灾危险的场所及重要的场合,不宜选用此类材质。
4.4 生产装置有防静电要求时,禁止使用聚乙烯管及尼龙管(缆)。
4.5 生产装置内设置接管箱时,从控制室至接管箱,宜选用多芯管缆。聚乙烯及尼龙管缆的备用芯数不应少于工作芯数的20%,紫铜管缆的备用芯数不应少于工作芯数的10%。从接管箱至调节阀或现场仪表的气动管线,宜选用PVC护套紫铜管或不锈钢管。

5 测量管道及气动信号管道的敷设
5.1 测量管道及气动信号管道的敷设,应避开高温、工艺介质排放口、易受机械损伤、腐蚀、振动及妨碍检修等场所。
5.2 测量管道及气动信号管道应架空敷设,并应固定牢靠,减少弯曲和交叉。
5.3 气动管道的敷设,应相对集中、保持整齐,间距应均匀一致。
5.4 测量管道应尽量短,长度不宜超过15 m。
5.5 测量管道的敷设应避免管道内产生附加静压、密度差及气泡。
5.6 对于在操作压力下及当地环境温度变化范围内易结冻、冷凝、凝固、结晶或汽化的被测介质,仪表测量管道应采取伴热或绝热措施。
5.7 测量管道水平敷设时,应有1:10~1:100的坡度,其倾斜方向应能排除管道内夹带的气体或冷凝液。
5.8 如果凝液或气体难以自流返回工艺管道时,对于液体介质,测量管道的最高点应设排气装置;对于气体介质,测量管道的最低点应设排液装置。当介质中含有沉淀物或污浊物时,在测量管道的最低点应设排污装置。
5.9 有毒、有腐蚀性或严重污染环境的介质,必须排放到指定地点或装置内的密闭排放系统,严禁任意排放。
5.10 测量管道与高温设备、管道相连时,应采取热膨胀补偿措施。
5.11 压力大于10 MPa的测量管道,应设置安全泄压设施(排放阀或带泄压孔的接头),且排放口朝向安全侧。
5.12 仪表管道支架的间距宜符合下列规定:
5.12.1 钢管
水平安装 1.0 m ~ 1.5 m
垂直安装 1.5 m ~ 2.0 m
5.12.2 铜管、塑料管及管缆
水平安装 0.5 m ~ 0.7 m
垂直安装 0.7 m ~ 1.0 m
5.13 不锈钢管固定时,不应与碳钢管道直接接触。

6 电线电缆的选用
6.1 仪表电线电缆的线芯截面积
6.1.1 仪表信号电线电缆的线芯截面应满足检测、控制回路对线路阻抗的要求及施工中对线缆机械强度的要求。其最小线芯截面积不应小于0.5 mm2。
6.1.2 在一般或2区防爆场合,对于敷设在汇线槽或保护管中的二芯及三芯仪表电缆的线芯截面积,可为1.0 mm2~1.5 mm2; 热电偶补偿导线宜选用 1.0 mm2~2.5 mm2。若采用多芯电缆,在线路电阻满足要求的条件下,其线芯截面可适当缩小为0.75 mm2~1.5 mm2。
6.1.3 电缆明设或在电缆沟内敷设时的最小线芯截面:1区内应不小于2.5 mm2 ;2区内应不小于1.5mm2 。
6.1.4 接地线的线芯截面积,应按《石油化工仪表接地设计规范》SH3081的有关规定选用。
6.1.5 供电线路的线芯截面积,应按《石油化工仪表供电设计规范》SH3082的有关规定选用。

6.2 电线电缆的类型
6.2.1 一般情况下,电线宜选用多股铜芯聚氯乙烯(或聚乙烯)绝缘线;电缆宜选用多股铜芯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软电缆。
6.2.2 寒冷地区及高温、低温场所,应考虑电线、电缆允许使用的温度范围。
6.2.3 火灾危险场所架空敷设的电缆,应选用阻燃型电缆。
6.2.4 当采用本安系统时,所用电缆的分布电容、电感等参数必须符合有关规范的要求。
6.2.5 仪表信号电缆的屏蔽选择
a)开关量信号,宜选用总屏蔽;
b)4~20 mA或1~5 V DC信号,宜用总屏蔽;当信号电缆经过高强度交变磁场时,宜采用对绞线芯。
c)热电偶或脉冲量信号,宜选用分屏蔽及总屏蔽。
d)特殊要求的仪表电缆,应按制造厂的要求选用。
6.2.6 热电偶补偿导线的型号,应与热电偶分度号相匹配。

7 电线电缆的敷设
7.1 一般规定
7.1.1 在装置现场,电线电缆应沿较短途径敷设,避开热源、潮湿、振动源,不应敷设在影响操作、妨碍设备维修的位置。
7.1.2 电线、电缆不宜平行敷设在高温工艺管道和设备的上方或有腐蚀性液体的工艺管道和设备的下方。
7.1.3 在装置现场,较分散的非铠装电线电缆宜穿在金属管内保护;较集中的电线电缆宜敷设在带盖的电缆汇线槽或电缆托盘内;铠装屏蔽电线电缆可敷设在梯级式电缆桥架中。
7.1.4 仪表电线电缆中间不应有接头,但可以根据需要设置接线箱或接线柜。7.1.5 仪表信号电缆与电力电缆交叉敷设时,宜成直角跨越;与电力电缆平行敷设时,两者之间的最小允许距离,应符合表3的规定。表3 仪表电缆与电力电缆平行敷设的最小允许距离(mm)
电力电缆电压与工作电流 相互平行敷设的长度(m)
<100 <250 <500 ≥500
125V, 10A 50 100 200 1200
250V, 50A 150 200 450 1200
200V~400V, 100A 200 450 600 1200
400V~500V, 200A 300 600 900 1200
3000V~10000V, 800A 600 900 1200 1200

7.1.6 当仪表信号电缆采用屏蔽电缆、在金属穿管内或敷设在带盖的汇线槽内时,仪表电缆与具有强磁场和强静电场的电气设备之间的净距离,宜大于 0.8 m。
7.1.7 不同电压等级的信号,不应共用一根电缆。
7.1.8 本安电路的线路,应与非本安电路的线路分开敷设,并应有蓝色标志。
7.1.9 通讯总线宜单独敷设,并采取防护措施。
7.1.10 现场检测点较多的装置,宜采用现场接线箱。现场接线箱宜设置在仪表较集中和便于维修的地方。室外安装的接线箱的电缆不应从箱顶部进出。
7.1.11 不同电压等级的信号,不应使用同一个接线箱。
7.1.12 多芯电缆的备用芯数宜为使用芯数的10%~15%。
7.1.13 爆炸危险场所电线电缆设计的技术要求及接线箱的防爆等级,应按《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50058-92的规定执行。
7.1.14 防爆现场仪表及接线箱的电缆入口处,应采用相应防爆级别的电缆引入装置, 包括采用防爆密封圈密封或用密封填料进行密封。

7.2 控制室进线方式
7.2.1 控制室的进线宜采用架空方式,当条件限制时也可采用地沟进线方式。
7.2.2 架空进线时,汇线槽应有1/100以上的坡度,向下坡向室外。电缆穿墙处应采取密封措施,防止雨水、尘埃及有害气体进入室内。
7.2.3 地沟进线时,室内沟底应高出室外地面300 mm以上。室内外地沟分界处必须进行密封处理,防止雨水、尘埃、有害气体、小动物进入室内。
7.3 汇线槽敷设方式
7.3.1 仪表汇线槽宜架空敷设。汇线槽安装在工艺管架上时,宜布置在工艺管道的侧面或上方。
7.3.2 汇线槽的材质
a) 一般情况,可采用镀锌碳钢汇线槽;
b) 含有粉尘、水汽及一般腐蚀性的环境,可采用热浸锌碳钢汇线槽或喷塑碳钢汇线槽;
c) 严重腐蚀的环境,当不存在电磁干扰时,可采用玻璃钢汇线槽;当存在电磁干扰时,可采用锌镍合金镀层或涂其它高效防腐涂料的碳钢汇线槽。
d) 根据需要,也可选用铝合金或不锈钢材质的汇线槽。
7.3.3 仪表交流电源线路,应与仪表信号线路分开敷设;本安信号和非本安信号线也应分开敷设。分隔方式宜采用隔板隔开,并对金属隔板可靠接地,也可采用不同的汇线槽。但铠装电缆可以不分开敷设。
7.3.4 保护管应在汇线槽侧面高度1/2以上的区域内,采用锁紧螺母(带护线帽)或管接头与汇线槽连接。保护管不得在汇线槽的底部或顶盖上开孔进出。
7.3.5 汇线槽应有排水孔。
7.3.6 汇线槽内电缆充填系数宜为0.25~0.35。
7.3.7 汇线槽垂直段大于2 m 时,应在垂直段上、下端槽内增设固定电缆用的支架。 当垂直段大于4 m 时,还应在其中部增设支架
7.3.8 汇线槽的直线长度超过50 m 时,宜采取改变标高,加伸缩板等热膨胀补偿措施。

7.4 保护管敷设方式
7.4.1 保护管宜采用电线管或镀锌钢管。根据实际情况,也可采用非金属保护管。
7.4.2 保护管宜采用架空敷设。当架空敷设有困难时,可采用埋地敷设,但保护管径应加大一级。埋地部分应进行防腐处理。
7.4.3 埋设的保护管应选最短途径敷设。埋入墙或混凝土内时,离表面的净距离不应小于25 mm。
7.4.4 保护管内电缆充填系数,一般不超过0.40。单根电缆穿保护管时,保护管内径不应小于电缆外径的1.5倍。
7.4.5 不同电压等级及频率特性的线路,应分别穿管敷设。
7.4.6 保护管与检测元件或现场仪表之间,采用挠性管连接时,保护管口应低于仪表进线口约250 mm,
保护管从上向下敷设至仪表时,在管末端应加排水三通。当保护管与仪表之间不采用挠性管连接时,管末端应带护线帽(护口)或加工成喇叭口。
7.4.7 单根保护管的直角弯头超过两个或直线长度超过30 m时,应加穿线盒。

7.5 电缆沟敷设方式
7.5.1 电缆沟底的坡度,不应小于1:200。室内沟底坡度应向下坡向室外。在沟的最低点应采取有效的排水措施,在可能积聚易燃易爆气体的电缆沟内应填充砂子。
7.5.2 电缆沟应避开地上和地下障碍物,避免与地下管道、动力电缆沟交叉。
7.5.3 仪表电缆沟与动力电缆沟交叉时应成直角跨越,在交叉部分的仪表电缆应采取隔离保护措施。

7.6 电缆直埋敷设方式
7.6.1 室外装置,控制点少而分散又无管架可利用时,宜选用铠装电缆直埋敷设,并采取防腐措施。
7.6.2 直埋电缆的埋设深度不应小于700 mm,在寒冷地区,电缆应埋在冻土层以下。 当无法实施时,应有防止电缆损坏的措施。
7.6.3 直埋敷设的电缆与建筑物地下基础间的最小净距应为600 mm,与电力电缆间的最小净距离应符合表3的规定。
7.6.4 直埋电缆不应沿任何地下管道的正上方或正下方平行敷设。当沿地下管道两侧平行敷设或与其交叉时,最小净距离应符合以下规定:
a) 与易燃易爆介质的管道平行时为1000 mm,交叉时为500 mm;
b) 与热力管道平行时为2000 mm,交叉时为500 mm;
c) 与水管或其它工艺管道平行或交叉时均为500 mm;
7.6.5 当直埋电缆穿越道路时,应穿保护管保护。管顶敷土厚度不得小于1000 mm。
7.6.6 地下埋设的线路,在地面上应有明显的标识。

8 仪表盘(箱、柜)内的管道及线路
8.1 仪表盘(箱、柜)内的导线宜采用截面积为0.75 mm2 或1.0 mm2的铜芯软线。线路宜敷设在汇线槽内,在小型仪表箱内也可整齐捆扎明线敷设。
8.2 仪表盘(箱、柜)内的导线应通过接线片或管状端头与仪表及电器元件相接,导线与接线片的连接应压接。盘内部配线不得存在中间接头。
8.3 仪表盘(箱、柜)内应设端子排与外部电线电缆相连,但补偿导线宜与盘内仪表直接相连。
8.4 本安仪表与非本安仪表的接线端子排应分开设置,两者的信号线应采用不同汇线槽敷设,其端子排及接线的间距应大于50 mm或采取隔离措施。本安仪表信号线和接线端子应有蓝色标志。
8.5 同一个接线端子上的连接芯线,不应超过两根。
8.6 每根导线在接线端子处应作出明显的、耐久的标记。
8.7 仪表盘(箱、柜)内配管,气信号宜采用Φ6 mm×1 mm紫铜管,集中成排敷设。
8.8 仪表盘(箱、柜)应采用穿板接头与外部气动管线连接。
8.9 安装在有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的仪表盘(箱、柜)其仪表管道及线路引入孔处应为防爆结构。
安装在有毒或有腐蚀性物质环境的仪表盘(箱、柜),其仪表管道及线路引入孔处应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