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锤变频器改造请教!

楼主(2007-04-07):
我这里有一台75千瓦的空气锤 现通过变频器做节能改造! 改了以后发现 变频器的负载波动很大,电流在50-150A之间摆动 经常容易出现过流! 请教高人有什么好办法吗? 变频器是75千瓦的! 电动机是75千瓦 6极的 额定电流139安培.没改之前110安培左右! 通过加直流电抗器有能解决问题?

网友A:
应该没有用,用变频器应该加大容量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看看这里还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B:
请问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没有电流限幅跟踪的变频器?亿诺威变频器是高起动转矩的变频器,有兴趣可登入www.yirovia.com

网友C:
矢量控制,自学习一下

网友D(2008-12-15):
可能是反馈电流,自己看看 ,修改参数

网友E(2009-03-14):
本人姓白电话:13582836120请留电话请教空气锤节电。谢谢。

网友F:
变频器的过载能力非常低,远远不如工频性能,如果设备负载比较重,如:压缩机、螺次风机、冲床等等,采用变频方式运行时,就必须考虑加大容量,否则非常容易过载。

网友G:
变频器配置下了,应该用90KW或115KW的一定解决你所说的问题!

网友H:
换大容量效果也不一定太好。

不信你可以试试。

网友I(2010-11-23):
我该过,电话:18688946568

网友J(2011-08-08):
用空气锤进行空气钻井的几个误区 目前采用www.nbsxzk.com气动敲击锤进行空气钻井工艺的队伍越来越多,因为用过空气锤进行空气钻井的好处使用过的队伍都有体会,经过学习,总结了以下几点: 1、在适合的地层使用空气锤进行空气钻井,钻速较泥浆牙轮钻井和空气牙轮钻井都提高了很多,一般钻速在12m/h-18m/h.中国石油钻井行业第一门户+M7R1k/o9c;r0u6A6[ 2、使用空气锤进行空气钻井,由于钻进时需要钻压很低,能起到在地层倾角比较大的情况下防斜打直的作用。中国钻井网-论坛+W0H)])f;I 3、使用空气锤进行空气钻井,由于钻进时需要的扭矩较小,可以起到避免钻具断裂的井下事故。等等。 但是,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空气潜孔锤钻井刚刚在起步阶段,好多队伍在使用的过程中存在误解,造成好多不应该出现的井内事故。下面提出几点,希望大家一起讨论。 误区一、空气注入量越大,钻速越快。中国石油钻井行业第一门户8E+P&F/Y6W4U 误区二、钻压越大,钻速越快。+g4G,a.h2k7l6X+`"l 误区三、转速越快,钻速越快。-石油钻井人技术交流*H9M9O)o.i9w,N0?1C&R 误区四、空气注入量越大,排渣越彻底,越不容易出现井下卡钻事故。中国钻井网-论坛7y3K&]"Z9} 误区五、空气锤钻头较其他钻头容易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