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表基础知识

楼主(2007-04-07):
压力的定义:
这里的压力概念,实际上指的是物理学上的压强,即单位面积上所承受压力的大小。
绝对压力:以绝对压力零位为基准,高于绝对压力零位的压力。
正压:以大气压力为基准,高于大气压力的压力。
负压(真空):以大气压力为基准,低于大气压力的压力。
差压:两个压力之间的差值。
表压:以大气压力为基准,大于或小于大气压力的压力。
压力表:以大气压力为基准,用于测量小于或大于大气压力的仪表。
真空度-------------

压力的表示方法和分类
压力有两种表示方法:一种是以绝对真空作为基准所表示的压力,称为绝对压力;另一种是以大气压力作为基准所表示的压力,称为相对压力。由于大多数测压仪表所测得的压力都是相对压力,故相对压力也称表压力。 当绝对压力小于大气压力时,可用容器内的绝对压力不足一个大气压的数值来表示。称为”真空度”。它们的关系如下:
绝对压力=大气压力+相对压力
真空度=大气压力—绝对压力
我国法定的压力单位为Pa(N/㎡),称为帕斯卡,简称帕。由于此单位太小,因此常采用它的106倍单位MPa(兆帕)

压力表应用:
  在工业过程控制与技术测量过程中,由于机械式压力表的弹性敏感元件具有很高的机械强度以及生产方便等特性,使得机械式压力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机械压力表中的弹性敏感元件随着压力的变化而产生弹性变形。机械压力表采用弹簧管(波登管),膜片,膜盒及波纹管等敏感元件并按此分类。所测量的压力一般视为相对压力。一般相对点选为大气压力。弹性元件在介质压力作用下产生的弹性变形,通过压力表的齿轮传动机构放大,压力表就会显示出相对于大气压的相对值(或高或低)。
  在测量范围内的压力值由指针显示,刻度盘的指示范围一般做成270度。
压力表的分类:
  压力表按其测量精确度,可分为精密压力表、一般压力表。精密压力表的测量精确度等级分别为0.1、0.16、0.25、0.4级;一般压力表的测量精确度等级分别为1.0、1.6、2.5、4.0级。
    压力表按其指示压力的基准不同,分为一般压力表、绝对压力表、差压表。一般压力表以大气压力为基准;绝压表以绝对压力零位为基准;差压表测量两个被测压力之差。
  压力表按其测量范围,分为真空表、压力真空表、微压表、低压表、中压表及高压表。真空表用于测量小于大气压力的压力值;压力真空表用于测量小于和大于大气压力的压力值;微压表用于测量小于60000 Pa的压力值;低压表用于测量0~6MPa压力值;中压表用于测量10~60MPa压力值;高压表用于测量100MPa以上压力值。
  耐震压力表的壳体制成全密封结构,且在壳体内填充阻尼油,由于其阻尼作用可以使用在工作环境振动或介质压力(载荷)脉动的测量场所。
  带有电接点控制开关的压力表可以实现发讯报警或控制功能。
  带有远传机构的压力表可以提供工业工程中所需要的电信号(比如电阻信号或标准直流电流信号)。
  隔膜表所使用的隔离器(化学密封)能通过隔离膜片,将被测介质与仪表隔离,以便测量强腐蚀、高温、易结晶介质的压力。
  压力表的弹性元件机械压力表中的弹性敏感元件随着压力的变化而产生弹性变形。机械压力表采用弹簧管(波登管)、膜片、膜盒及波纹管等敏感元件并按此分类。敏感元件一般是由铜合金、不锈钢或由特殊材料制成。
弹性敏感元件: 
  弹簧管(波登管)分为C型管、盘簧管、螺旋管等型式。一般采用冷作硬化型材料坯管,在退火态具有很高的塑性,经压力加工冷作硬化及定性处理后获得很高的弹性和强度。弹簧管在内腔压力作用下,利用其所具有的弹性特性,可以方便地将压力转变为弹簧管自由端的弹性位移。弹簧管的测量范围一般在0.1MPa ~ 250MPa。 
  膜片敏感元件是带有波浪的圆形膜片,膜片本身位于两个法兰之间,或焊接在法兰盘上或其边缘夹在两个法兰盘之间。膜片一侧受到测量介质的压力。这样膜片所产生的微小弯曲变形可用来间接测量介质的压力。压力的大小由指针显示。膜片与波登管相比其传递力较大。由于膜片本身周围边缘固定,所以其防振性较好。膜片压力表可达到很高的过压保护(比如膜片贴附在上法兰盘上)。膜片还可以加上保护镀层以提高防腐性。利用开口法兰、冲洗、开口等措施可用膜片压力表测量粘度很大、不清洁的及结晶的介质。膜片压力表的压力测量范围在1600Pa ~ 2.5 MPa。 
  膜盒敏感元件由两块对扣在一起的呈圆形波浪截面的膜片组成。测量介质的压力作用在膜盒腔内侧,由此所产生的变形可用来间接测量介质的压力。压力值的大小由指针显示。膜盒压力表一般用来测量气体的微压,并具有一定程度的过压保护能力。几个膜盒敏感元件叠在一起后会产生较大的传递力来测量极微小的压力。膜盒压力表的压力测量范围在250Pa ~ 60000Pa。
压力表的结机及工作原理
开口式弹簧管压力表(如图8—2)是由表壳部分、指针、刻度盘部分、弹簧弯管、传动机构部分和管接头等五个主要部分组成,当弹簧管内受到介质压力时,它的活动端就向外伸张,经传动机构带动指针转动,由刻度盘上指示出介质的压力。

1.表壳 2.弹簧管 3.指针 4.机芯 5.连杆 6.刻度盘 7.接头
图8—2压力表结构图
封口式弹簧压力表也由外壳部分、指针、刻度盘、弹簧管、弯管和传达室动机构等六个主要部分组成,弹簧管的内腔为封闭形式,外界压力作用于弹簧管外侧使弹簧管变形,由传动机构带动指针转动指示出环境压力。
压力表刻度盘下方圆圈内的数安为压力表的精度等级标记。表示该表的基本误差不超过满量程的百分数。数字越小精度越高。

压力表的选用原则
压力表满量程刻度为容器或容器系统最高工作压力的1.5—3.0倍,最好选用2倍。
压力表盘直径不小于100mm,表盘上最好有指示容器系统的最高工作压力的最高工作压力的红线刻度。
压力表的安装设置
(1)应设置在便于观察、清理处,应避免受到辐射热、冻结或振动等不利因素影响;
(2)压力表应垂直安装,安装位置较高时,可略向前倾斜,以便于观察,但倾斜角度不得超过30度;
(3)一情况下压力表前应装有缓冲弯管,缓解压缩空气直接冲入弹簧弯管内,还可积存凝结水;
(4)压力表和缓冲弯管之间应装有三通旋塞或针型阀,以便更换和校验压力表。
4、压力表的使用要求
压力表在安装前,应经国家认可的计量部门对压力表进行校验,并出具校验合格证。使用中的压力表至少每年校验一次,出现压力指示不灵,指针松动,刻度不清,表盘玻璃破裂,泄压后指针不回零位及铅封损坏等问题之一时,必须立即更换。
压力表示值超差的调整方法
单圈弹簧管式压力表是工业上应用十分广泛的压力仪表,在检定过程中,示值超差问题比较普遍,具体的调整方法如下:
  1每一检定点超差值相同。可以在升压以后,在除零点以外的第一个检定点重新安装指针,校准示值。
  2差值呈线性误差。误差逐渐增加时,将示值调节螺钉向外移以增加臂长;反之,则向内移,减少臂长。
  3示值超差先快(正误差)后慢(负误差)。反时针方向转动机芯,扩大拉杆与扇形齿轮的夹角;反之,则顺时针方向转动机芯,缩小夹角。经过调整后。误差呈线性误差,再移动示值调节螺钉即可。
  4示值在压力一半附近超差。升压以后,可在中间位置重新安装指针,若不能消除误差,就应该调整拉杆与扇形齿轮的夹角,进行综合调整。
  5仅有一两个点超差。检查机芯在该点附近的配合情况,当为正差时,齿轮啮合处有污物、毛刺;为负差时,齿牙磨损和有伤,应修补或更换。
  6对一块压力表多次调整,但来回差依然超差,且指针不回零位,则可能是弹簧管变形,需重新更换。
  调整结束后,装配好仪表各部件,按照检定规程重新进行检定。
弹簧管连接部有三种连接方式:
钎焊…用于铜类材质的连接
银铜钎焊…用于铜类材质和不锈钢材质之间连接
TIG焊接…用于不锈钢材质之间连接
压力表的选型与报价
根据客户需求确定压力表种类,再根据压力表的安装场合选择型号
1 室内A□□□
2 室外B□□□
3 振动的场合GV□□
4 耐压防爆CD□□
5 压力表的安装
径向、径向壁挂(带面板)
轴向、轴向安装夹具、轴向面板
6 压力表表盘刻度的选择
7 带法兰隔膜、毛细管的压力表
法兰:直接型、远传型。用于:电厂、石油、化工厂等
 8 附件:虹吸管、节流阀、阻尼器、过压保护器、接头
 9 禁油禁水
测量氧气时请标明“禁油处理”测量乙炔时请标明“禁油处理”及耐腐蚀;测量氢气时请

网友A:
不错,很全,顶一下

楼主:
不好意思啊
后面表格没搞好
有一个图也没传上去

网友B:
非常好啊

网友B:
先弄下来再慢慢看
好东西

网友C(2007-05-18):
顶一下!!
小点儿;把膜盒压力表的维修也介绍一下吧.

网友D:
基础知识很有用

网友B:
就是就是
多介绍一点

网友E:
不错,希望多发表些基础知识.

网友F(2007-08-23):
总结的好啊!谢谢啊!

网友G(2007-09-23):
可以用相同的压力表测量液体和气体的压力吗

网友H(2008-06-21):
引用 网友A:
不错,很全,顶一下

网友I:
学习了,感谢你的知识。

网友J(2008-08-20):
不错,学习中.

可不可以在全一点

网友K(2009-08-23):
好文章 好帖子,学习学习